Umini不能返航

楼主(2017-06-04):
收了个umini,返航不会设置,求大神解答在连上8颗卫星以上时,把档位打到返航模式(两个灯常亮),舵面偏转。
但说明书说,在手动模式下5秒不动摇杆,就会触发返航。
如图
但我等了很长时间舵面也没有偏转,关空也没反应。
一开始还以为自动返航关了,我按照说明的方法重新开启。
如图

还是不行。
怎么会这样?

网友A:
我也不能切返航模式和锁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能切返航模式和锁定模式

返航是可以切的     就是不能自动返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返航是可以切的     就是不能自动返航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切返航电机不转,升降舵上翻,其他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切返航电机不转,升降舵上翻,其他没反应

我知道原因了      一定要电机启动后才有用,和U22一样,电机转过后,关控,手动模式无操作就都会返航了
新版的都取消了这个功能,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      一定要电机启动后才有用,和U22一样,电机转过后,关控,手动模式无操作就都会返航了
...

非常正确,要在天上飞机在飞行中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