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玩家诚心求教SuperCP+Devo7E的问题

楼主(2017-06-04):
SuperCP+Devo7E,我想设置一下让遥控器的操作“缩小”,就是说类似伟力911那种高速和低速模式那种,假设新机默认是高速模式,我想调整为低速的,就是指遥控器行程对应的飞机动作变小点,这个应该是设置油门曲线还是螺距曲线还是其他什么啊?如何设置?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還有搖杆曲線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啊,请教下

网友A:
想機子動作敏㨗點設正數,如想機子穩定點的則設負數。

网友B:
华科尔 Super CP,烧板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 Super CP,烧板王。

是的,最近無原無故燒了主板,幸運的是不難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機子動作敏㨗點設正數,如想機子穩定點的則設負數。

好吧,无语了。压根没摇杆曲线这个选项啊

网友:
搖杆曲線選項

搖杆曲線選項

楼主:
这是第三方系统?好像原版系统没有呢

网友:
g固件飞minicp不锁尾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三方系统?好像原版系统没有呢

原版的都會有。

网友:
ch 7控制鎖尾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的都會有。

翻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设置-__-

网友B:
小舵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的都會有。

再请教一下,我发现如果控左边的hold不设置为0,那么启动后十字盘会逐渐往左边倾斜(尾巴往机头方向看),如果hold设为1了倒是不会自动倾斜了,但是启动后会自旋,设置为0才不自旋,这个是我哪里没设置对么?都是按说明书设置的啊

网友:
油門鎖定有設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我发现如果控左边的hold不设置为0,那么启动后十字盘会逐渐往左边倾斜(尾巴往机头方向看) ...

如油門鎖定設置正確, HOLD開關在位置1的情況下, 直昇機是不能啟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油門鎖定設置正確, HOLD開關在位置1的情況下, 直昇機是不能啟動的.

我勒个去,我全是按说明书设置的啊,难道说明书坑爹了。删除模型重新设置一遍试试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勒个去,我全是按说明书设置的啊,难道说明书坑爹了。删除模型重新设置一遍试试先

有些細節說明書並沒有題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最近無原無故燒了主板,幸運的是不難修復。

不难修复?你那块主板烧得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