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

楼主(2017-06-05):
200毫瓦图传发射接收,通电后有图像,但是大概40秒到一分钟就黑屏,断电再连接还有图像,一分钟还黑屏,请教是咋回事

网友:
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热?

通电不到一分钟就过热?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温度过高,你摸一下图传就知道了,我的600毫瓦的发热更严重,不过没有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温度过高,你摸一下图传就知道了,我的600毫瓦的发热更严重,不过没有黑屏。

可以解决吗?

网友:
我的600mw图传发射集成块都烧了,一片黑乎乎!

网友:
什么图传   是不是温度过高   加个风扇

楼主:
就是200毫瓦的,啥牌子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