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劣质胶水坑了

楼主(2017-06-05):
泡沫塞斯纳炸烂了机头,用淘宝上航模店买的epo泡沫胶修理,结果胶水滴下去后,泡沫立即被腐蚀,眼睁睁的看着整个机头被腐蚀而措手无策。

网友:
好像不是胶水的问题啊。EPS本来就对大部分胶水不感冒。

网友:
找店家赔偿    那种一罐一罐的的确不行

网友:
epo和eps不一样

楼主:
胶水上标注epo eps胶水,应该两种都可以的啊。打开胶水的时候就觉得跟以前用的有点不一样,特别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胶水上标注epo eps胶水,应该两种都可以的啊。打开胶水的时候就觉得跟以前用的有点不一样,特别稀。

用法可能也有不同,这种胶水一般要晾到半干,然后再粘,可能就好点。刚滴上,就粘,必定会腐蚀EP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法可能也有不同,这种胶水一般要晾到半干,然后再粘,可能就好点。刚滴上,就粘,必定会腐蚀EPS啊。

...

怎么等半干,一滴下起就立即腐蚀

网友:
卖来胶水先粘东西试试,我被迫形成了习惯。 同型号胶水质量差别巨大。

网友:
还好我没有那种垃圾货

网友:
无奈的事,以后先试,无问题再用。

网友:
我觉得是买错

网友:
我都习惯了,淘宝上的货吹得再旋到手也得先试验。特别是商品标题,为了方便搜索,乱七八糟什么都写,根本不对。

网友B:
EPO跟EPS的飛機材質差很多,購買膠水前先確認,以免買錯,但若是賣家說EPS可用卻腐蝕機子的話,可據理要求賠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O跟EPS的飛機材質差很多,購買膠水前先確認,以免買錯,但若是賣家說EPS可用卻腐蝕機子的話,可據理要求賠償 ...

淘宝上的都没有区分的,都写epo eps胶水,下单的时候也没有选项可以选

网友:
EPS的还是用AB胶保险些,别用这种所谓泡沫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都没有区分的,都写epo eps胶水,下单的时候也没有选项可以选

結構部分用AB膠或熱熔膠,其他部分可用EPS專用瞬間膠或EPS專用的黏膠,比較輕與美觀!如圖,用這過黏膠速度快 強度夠 非常好用。

网友:
我用的大好塑料牙膏管胶很好,没问题的

网友C:
抱歉有水印,我买的这种,很推荐

网友:
一定要少使用胶,涂很薄的一层,快速吹干,才能不腐蚀,不能滴下去用。我粘贴EPP、D板、EPO使用2118塑料胶,粘结强度可以,但涂多了也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有水印,我买的这种,很推荐

推荐+10086

网友:
泡沫胶还是牙膏管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結構部分用AB膠或熱熔膠,其他部分可用EPS專用瞬間膠或EPS專用的黏膠,比較輕與美觀!如圖,用這過黏膠速度 ...

谢谢,下次买一支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有水印,我买的这种,很推荐

这种我也用过,的确不会腐蚀。但这个干了以后会起泡。

楼主:
真的眼花看错了

网友D:
都会有点的

网友E:
EPS泡沫板――又名聚苯乙烯泡沫板。就是经常见到的包装电器等的泡沫。多数胶都腐蚀它。
不能用的有,多数所谓泡沫胶,2118,B7000,B8000,真的UHU,各种所谓万能胶。等等。

我的经验,可用的有。
UHU 绿筒的,德国产,就是贵。
UHU假冒的,山寨的,可用。就是包装上没用中文的,最便宜的那种。
酒精胶。

我现在就用酒精胶。这是我用过的最实惠的胶。
航模店一般没有,在手工,小装饰的店有。自已去搜吧。很便宜。

我用过上面提到的各种胶。有时心急,也干过一滴一个洞,直接报废。
用酒精胶以来,还没有发现它腐蚀的航模板材,eps 、epo、 kt、pp、epp、 d板。都能用。
还有,热熔胶也是都能用。主要缺点是太重。我几乎不用。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EPS泡沫板――又名聚苯乙烯泡沫板。就是经常见到的包装电器等的泡沫。多数胶都腐蚀它。
不能用的有,多数 ...

谢谢,解析很详细

网友:
对,买牙膏那种眼镜胶水吧,一大管才10几块钱,够你用好多年的。
不行到建材商店买那种沾泡沫的胶水,一桶才7-8块钱。

网友F:
几十年的经验热熔胶搞定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十年的经验热熔胶搞定了事

热熔胶温度高了,也会融化EPS吧?

网友:
风范家的一款胶水最好用。买好几十支了。叫马牌胶水

网友:
你拿EPO胶水去粘EPS肯定不行啊····即使是EPS胶水一下在一个部位弄多了也会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法可能也有不同,这种胶水一般要晾到半干,然后再粘,可能就好点。刚滴上,就粘,必定会腐蚀EPS啊。

...

不是用法问题,既然比如502就会腐蚀eps,你弄多稠还是会腐蚀,而正常的泡沫胶就不会。楼主这明显是被奸商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法可能也有不同,这种胶水一般要晾到半干,然后再粘,可能就好点。刚滴上,就粘,必定会腐蚀EPS啊。

...

这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也用过,的确不会腐蚀。但这个干了以后会起泡。

晾到不粘手再粘合,就不怎么气泡。但是我每次都懒得等,气泡就揪下来楼~

网友(2018-10-13):
epo eps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有水印,我买的这种,很推荐

你这个就是EPO专用胶水,你推荐给EPS飞机,会腐蚀的

网友G:
楼主确实被坑了 毫无疑问。EPS材料只能使用环氧树脂AB胶和热熔胶粘合,单支液体胶水只适合E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