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s16.6固件DSHOT模式的几个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7-06-05):
   f3是最新固件3.1.7的电调也是16.6的
1;BLHELI-S16.6在f3调参软件开启DSHOT模式里怎么调怠速.
2;F3飞控开启DSHOT模式,油门在中间时,电机开始抖动(不带奖的情况下)
3;在飞行中油门突然降到最低时,飞机方向基本不受控。但是副翼和俯仰正常。(这个应该是要把怠速调高一点吧)
4;4s1500电池,rs2205电机 2700kv  210机架,飞机比较轻,大油门震动比较明显。应该调那些参数?
先谢过大神们!!
下面是我的飞机,两台飞机除了电机不同,其他配件基本一致,(在此表扬一下熊猫图传,效果真不错,单面板安装方式简单,比谁谁的图传好我就不说了,自己试试才知道。价格也亲民。希望继续出好产品)

网友A:
1;BLHELI-S16.6在f3调参软件开启DSHOT模式里怎么调怠速.oneshot时是调PWM如1030, 1045之类。DSHOT是以百分几(%),一般3%到4%就可以了。

2;F3飞控开启DSHOT模式,油门在中间时,电机开始抖动(不带奖的情况下)
这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3;在飞行中油门突然降到最低时,飞机方向基本不受控。但是副翼和俯仰正常。(这个应该是要把怠速调高一点吧)
可以把Yaw的i值调高。或开启Antigravity( 反重力)模式。

4;4s1500电池,rs2205电机 2700kv  210机架,飞机比较轻,大油门震动比较明显。应该调那些参数?
可以调TPA或增加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LHELI-S16.6在f3调参软件开启DSHOT模式里怎么调怠速.oneshot时是调PWM如1030, 1045之 ...

非常感谢大神回复,我先试试

网友B:
好整洁啊

网友C:
3.1.7 PID要重新調,套之前的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7 PID要重新調,套之前的是不行的

我用的是默认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整洁啊

洁癖。

网友D:
請問致盈的馬達好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致盈的馬達好飛嗎?

还不错。暴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BLHELI-S16.6在f3调参软件开启DSHOT模式里怎么调怠速.oneshot时是调PWM如1030, 1045之 ...

3应该是开AIR MOD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应该是开AIR MODE吧?

的确是air mode才对。
上次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