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新手神器,耐炸,好飞,第一架飞机必须

楼主(2017-06-05):
1,根据高人的图纸,重画了一下,方便切割,按第二图纸,一张KT板能切4架
2,重心在机身中心,电机位置尽量靠近重心
3,2216,950KV电机,40安电调,1300的电池,天7遥控

楼主:
制作完成。。。。。。。。。。。。。。。

楼主:
压缩到300K就成这样了

网友:
前天倒飞结果上树了

楼主:
视频。。。。。。。。。。。?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看着还真的不错,简单易行!

网友A:
这个要怎么设置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设置通道

舵机插1、2通道,设置成三角翼混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舵机插1、2通道,设置成三角翼混控

这个会不会很难操控,只飞过几把冲浪者

网友:
重芯没调好 头轻

网友:
这玩艺不如f22或者su27之类的吧,还好看点,都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
魔术板的吗?几毫米的

网友:
是很大的纸飞机啊 !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场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很难操控,只飞过几把冲浪者

这玩意很稳滴,新手专用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