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凤凰模拟器安装到笔记本上问题怎解决

楼主(2017-06-05):
凤凰模拟器装到神州笔记本上开始运行后总出现如照片提示问题,点击后问题框后就关掉了。重装多次也不行。笔记本重装系统再装模拟器也不行。装台式机上正常。怎解决?求高手指教。先谢谢。电脑都是XP系统。

网友:
管理员模式运行

楼主:
你好,什么是管理员模式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什么是管理员模式运行?

右键管理员

楼主:
谢谢,请问按着右键点程序图标对吗?但没看到“右键管理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按着右键点程序图标对吗?但没看到“右键管理员”啊?

鼠标箭头 放在图标上  右键 以管理员运行

网友:
我的文档换下地址   还有我的文档要英文名

网友:
xp……还是升级系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什么是管理员模式运行?

鼠标右键点击,出来对话框就找到管理员运行,单击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缺个程序,晚上我查一下告诉你。

网友:
用DirectX修复工具修复一下。或重装DirectX

网友:
DirectX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