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模友,赶紧过来看看,这可怎么办啊?已经解决了,本贴22楼有图。

楼主(2017-06-05):
万能的模友,赶紧过来看看,这可怎么办啊?

今天在拆机的时候,不小心,把一颗螺丝拆秃鲁了,就是图中划红圈的那颗。万能的模友,有什么办法把取下来吗?某宝上几十块钱的那种取断丝的反向丝锥,我看了,原理上是可行,但是我对于这些工具的质量不太信任他们,看到有评论说还没有断掉的螺丝硬度高呢。
急!急!急!

网友:
工程师钳

网友:
锉刀搓成1字螺丝

网友:
拿锯子锯个一字口 拿平口起子就可以取出来了

网友:
用尖嘴钳一点一点的扭

网友:
三角锉刀锉一字囗拿下,不好使的话烙铁加热侍候

网友:
用钻头打掉

网友:
尖嘴钳+1,这种小螺丝没法锯出一字槽,工程师钳太贵不值得。

网友:
尖嘴钳硬上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用迷你砂轮磨成一字
大螺丝大砂轮机

网友:
用尖嘴钳横着一点一点拧下来就行了啊,不严重

网友A:
用斜口钳子的锋刃掐住螺帽边缘逆时针拧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斜口钳子的锋刃掐住螺帽边缘逆时针拧动即可。

感谢兄弟们的相助,你的钳子是自己加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相助,你的钳子是自己加工的吗?

就是普通的斜口钳子

网友:
切一子的方法就算了,在电路板上这么搞金属屑乱飞不出问题才怪呢。
带齿的尖嘴钳或者斜口钳才靠谱
lz换套靠谱的工具吧

网友:
用尖嘴小心点慢慢卸吧,没那么费劲

网友:
先用烙铁加热了再用钳子取,应该好取

网友:
买个这个值得吗

网友:
切个一字扣一字螺丝刀分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