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小车也挺好玩的

楼主(2017-06-05):
自己是玩穿越和小电直。给孩子买了个玩具小车,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控手感太差了,有没有可能更换下接收,用手里的板控D7E

网友:
装有刷电调。如果前轮转向不是舵机而且也没法改成舵机的话,再上个双向有刷电调。
接收机的接法:2个通道(转向,油门)。

原厂主板基本上无法支持接收输出的PWM信号,所以全部得用有刷电调取代。。
一个2通道双向电调理论上也可以用。

网友:
不是比例的啊

网友:
我努力改过,最终放弃这种玩具机。重新做有舵机有差速等的小车了。

网友(2017-07-06):
这种车,我试过,1s和2s都能用。但是改接收器,就要改舵机、电调,不太好改,工程浩大。

网友:
我一直想这么做,最终还是直接买全比例,改这个太繁琐了。

网友:
楼主看下我的帖子,如果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以后改玩具车就简单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1994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