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7-06-05):
我飞亚拓550用的陀螺是k8,控是hitec aurora 9,第一次飞机调试完成,电脑上我把螺距调的是±12,第一次试飞的时候   又在控里调了一下螺距曲线,普通模式调到-3°~10°,试飞成功,然后又练模拟器,提技术,结果不小心把以前控里建的模型给删了,过了一周昨天去飞,我又重新建了模型,我又想调回以前的螺距曲线,结果不能调了,只要打开螺距曲线页面,飞机的螺距就直接下降到了15~16°,而且发现十字盘也不水平了!乱了套了!提升螺距曲线没反应,在epa调螺距端点,一样没反应,我用监控测试!结果ch3就一直如下面一样!不动!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别沉啊!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这款控是不是有点小众?很少见人用啊

网友:
没见过这控

网友:
描述不清楚

楼主:
控确实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
控没见过

楼主:
求帮忙解决问题呀!急啊!

网友:
不用大18,用这个

网友A:
你连控上面的模型数据都删了,还指望继续玩??接电脑重新设置k8那是必须的。
不知道这个海泰克控的通道定义,但你这种推油门螺距不动,怕是你把遥控器的机型参数设成固定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控上面的模型数据都删了,还指望继续玩??接电脑重新设置k8那是必须的。
不知道这个海泰克控的通道定 ...

嗯  这就回去重新设置一下k8.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其他遥控器来进行设置。

网友:
把k8初始化一下,调试步骤重新过一遍。

网友:
把陀螺好好整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我重新设置了模型,重新在电脑上弄了下陀螺,现在好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