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大改~动力残暴。

楼主(2017-06-06):
核心动力:540有刷电机,55T 8100转速。自制水冷圈。

动力+水冷系统

385隔膜泵,额定电压12v,用原船的电池供电,这个泵长时间工作电机发烫,所以也给加了水冷。

1060电调,挺好用。

用的是格氏2s 6800mah电池,实测能爽玩差不多两个小时!救援续航妥妥的!

原电池给水泵供电

4mm轴系配44mm三叶桨。配合540电机推力惊人。

船侧水冷口。

楼主:
在学校的湖里试航了一下。动力很满意,就是存在反扭现象。

楼主:
原地“烧胎”

楼主:
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克服反扭。还有大伙的甲板和船体还是用原来的螺丝固定吗?我买的是成品船,甲板下有白色的密封圈。但我还是怕漏水。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直接刷环氧树脂封死了?

网友A:
540  8000转,,加水冷不是很必要啊,,,,,,,还增加重量,

网友B:
电机真不错,内部设备配置也数上乘,厉害👍

网友C:
弹射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  8000转,,加水冷不是很必要啊,,,,,,,还增加重量,

呃,因为没有试过到底热不热,所以就直接加上了,实际上排出来的水确实不怎么有温度。。。应该发热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真不错,内部设备配置也数上乘,厉害👍

油门不敢推到头。。反扭挺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射起步

哈,试了一下确实可以不过反扭太严重右侧快要倾斜进水了。

网友:
要么换桨要么相反位置加配置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克服反扭。还有大伙的甲板和船体还是用原来的螺丝固定吗?我买的是成品船,甲板下 ...

导流罩那里加个平衡翼!

网友:
看来动力太强大了也有副作用。

网友:
我上的黑猪550电机,也是反扭严重,380就好了,不要太过分,不然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
万向节联轴器震动大、噪音大还很快悲剧

网友:
电机没有必要做水冷,换小直径浆改善反扭。

貌似你船头偏重,倒车时推进器会空转。

网友D:
这船救不了我们的船那

网友:
我也换了540有刷,但加了一级减速齿轮,估计反扭的问题能好一些,但是还没试航,具体效果不知

另外我加了两道舭龙骨,对减轻横揺有好处,能否克服反扭也不知

关于甲板的密封防水,楼主不需要用环氧树脂封死。买一罐玻璃胶,在白色密封条上面薄薄的挤一层,然后拧螺丝把甲板封死,这样就防水了,而且不影响以后再次拆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克服反扭。还有大伙的甲板和船体还是用原来的螺丝固定吗?我买的是成品船,甲板下 ...

做成对转螺旋桨

网友(2017-08-02):
这个船不光反扭,还有重心高的问题。过弯容易翻。建议改上层建筑,用小直径高速桨。船身两侧还可以补鱼鳃抵抗侧摇側倾。

网友:
我买了防水硅脂,过两天涂甲板接缝上试试,甲板螺丝我买了不锈钢的,甲板上计划开口,便于给轴系加油保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船救不了我们的船那

这个可以。。。。。。。。。

网友(2017-10-29):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

网友:
马上起飞了

网友F:
这种动力组合拉力有多大?   可以拉橡皮艇吗?   我准备180A电调配2850无刷

网友(2018-11-29):
引用 网友F:
这种动力组合拉力有多大?   可以拉橡皮艇吗?   我准备180A电调配2850无刷

2850电机用80a电调都足够了

网友(2019-05-24):
侧漏彤彤

网友(2019-08-03):
这船就一大动力丶慢速船,改船定位很重要!而且船轻了,不偏才怪!加配重,减速度!

网友(2020-02-18):
性能提升了吗~?

网友:
6年前我也改了这艘船,后来把它砸碎了,扔了,这个船下个几次水,所有螺丝钉生锈、打滑,拆装太不方便了!你的船太轻了,要配重!这种船要求推力大,速度慢。

网友(2020-06-05):
反纽论坛不是有个兄弟改了整流罩那里吗,可以看看哦,我也刚买这个船,准备回来也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