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306是不是特别费电

楼主(2017-06-06):
如下图这个,我装机不多,所以劳烦用过的朋友说说这电机该怎么配电调和电池
我现在是飞盈佳乐一体飞控+电调,应该是20a的。3s500ma电池,3045三叶桨,电机4000kv,2分多种悬停就没电了。电机还巨烫
是不是需要调节pid,还是这电机本来就费电,或者换个大点的电池?

网友:
不给重量 怎么帮你看

网友A:
应该是振动过大,需要调整PID和/或避震

网友B:
我之前的 130 也是 这款飞塔和电机,用 4S 电 3030(不要 3045) 桨效果好很多,电池容量 550mah~850mah 之间都不错。前天试了下用 3S550mah 也不止 3 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 130 也是 这款飞塔和电机,用 4S 电 3030(不要 3045) 桨效果好很多,电池容量 550mah~850mah  ...

多谢您的建议

网友C:
我用这电机,用3030,别用3045,太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电机,用3030,别用3045,太耗电了!!

好的,回家试试,这是收来的,自带3045桨
回来买点3030
是4叶那种吗?

网友D:
我也有130机子,原来是cf,花牌3s550电池2分钟到3分钟,貌似也是3045的桨叶,电机发热大,后来刷bf是17年4月那个版本,默认pid,用3030的桨叶还是原来的电池,基本4-5分钟甚至更多,时间,我感觉主要是桨叶和pid是否合适。pid不对也很毁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130机子,原来是cf,花牌3s550电池2分钟到3分钟,貌似也是3045的桨叶,电机发热大,后来刷bf是17年4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家试试,这是收来的,自带3045桨
回来买点3030
是4叶那种吗?

3叶的,4S550电池暴力3分钟,4s 850电池4分到5分钟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家试试,这是收来的,自带3045桨
回来买点3030
是4叶那种吗?

3叶就可以 ,30303。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2位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换个桨叶再配置下PID

网友E:
估计还跟机架有关吧,这款电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跟机架有关吧,这款电机还是不错的。

我用的蝴蝶机架,可能比较重
正在攒钱买桨和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蝴蝶机架,可能比较重
正在攒钱买桨和电池

恩,那款机架会造成电机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那款机架会造成电机发热

技术不好怕碰到人,有时会带孩子玩,所以买那个机架。

网友D:
我用的是kingkong 3030的四叶桨,感觉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kingkong 3030的四叶桨,感觉效果也不错,

你用的多大的电调?我的也是kingkong1306  用的3s电池, kingkong6A电调,够用么?

网友F:
还好吧 我也用这个 4s 850 悬停7分半 落地 3.67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好吧 我也用这个 4s 850 悬停7分半 落地 3.67

我的是3s500,差不少了电量了,总之谢谢哈,知道该配什么电池了

网友:
不知道各位用4s的大佬会不会觉得电机有点烫?
我的这个电机起飞重量260g,用3030的二叶桨和某龙15A oneshot电调。不管是3s还是4s(4s起飞重量270g左右),s试飞悬停大概一分钟下来就很烫,超级超级烫的那种。
后来换了某龙的28A multishot电调,还是3030二叶桨,3s的电马达温度很正常,但是4s又是有发热的情况。
检查下来,电机固定螺丝长度没问题,pid的d都已经调到10以下了。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类似的经历?
【电池都是850mah】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 130 也是 这款飞塔和电机,用 4S 电 3030(不要 3045) 桨效果好很多,电池容量 550mah~850mah  ...

550mah~850mah的电池有什么性价比高的请推荐一下~~~现在好像很少这容量的电池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3s500,差不少了电量了,总之谢谢哈,知道该配什么电池了

别误会 我可不是鼓吹高压大容量!那样未必会增加续航 只是提高推重比罢了。

对于小机 越轻悬停越久,根据我的计算表格,3s 续航远超 4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误会 我可不是鼓吹高压大容量!那样未必会增加续航 只是提高推重比罢了。

对于小机 越轻悬停越久,根 ...

哦,我没误会,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H:
我最近也碰到类似问题, 以前也一直认为,不是振动过滤没调好就是PID参数不对,因为我把参数调好后,电机都温温的不烫手。最近终于让我碰到了,换了电调后,短时间悬停后电机就非常烫。 客服说可能是电机和电调不匹配,请问大家,有这个“匹配”的说法吗? 如果有,是什么参数不匹配。以后买电机和电调时,怎样避免这种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G:
550mah~850mah的电池有什么性价比高的请推荐一下~~~现在好像很少这容量的电池哦~

550mah花牌就有很轻巧,850mah的格氏像个小铁蛋方方正正,用着都挺不错的。格氏的450mah不推荐,可能是我买的假货,内阻大、细长的,推油爱低压报警。

网友:
请教各位老司机,我的125的机架,用1104挂2S550的电池,温柔绕大圈6分钟以上,温度有一点点,滤波调过后基本直线了,如果换1106续航是不是能更久?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碰到类似问题, 以前也一直认为,不是振动过滤没调好就是PID参数不对,因为我把参数调好后,电机都 ...

你好,你也是用的银燕1306 4000kv吗?其他的配置是什么呢?
我也是有这种问题,可以交流看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好,你也是用的银燕1306 4000kv吗?其他的配置是什么呢?
我也是有这种问题,可以交流看看的

4s,450mah,75c电池,HGL  F425塔式飞控和电调, micro雨燕摄像头,RUSH图传,起飞全重183克

网友:
引用 网友H:
4s,450mah,75c电池,HGL  F425塔式飞控和电调, micro雨燕摄像头,RUSH图传,起飞全重183克

我用HGL 15a mini电调就很烫,28A的跑3S温度正常但跑4S还是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