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知道测试桨叶知识,测试动平衡??

楼主(2017-06-06):
请问那个知道测试桨叶知识,测试动平衡?

网友A:
静平衡可以做 但是动平衡需要专业的机器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平衡可以做 但是动平衡需要专业的机器才能做
有测试动平衡夹具

网友B:
动还真不知道怎么弄…以前玩固定翼和直升机都是做静平衡…

网友C(2017-12-13):
引用 网友A:
静平衡可以做 但是动平衡需要专业的机器才能做
大家做桨动平衡有用激光也有用手机软件检测的,作用都一样,就是检测震动的大小。然后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左边贴胶布,不行就右边帖这样。 其实也可以不借助设备,单凭眼观耳听,和手触摸感觉震动的大小,也可以粗略地做动平衡。

网友D(2018-06-03):
个人感觉还是激光的精度高一些,某宝上有卖的,搜“激光动平衡”就能找到,我的很多桨都打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