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RJX520这个机子怎么样?新手练习

楼主(2017-06-06):
请问下RJX520这个机子怎么样?新手练习用,请了解的模友们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
就价格而言性价比好,机子装配好装,主旋,尾旋无虚位,球头扣似乎是易损材料,炸机很容易破,对舵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个人觉得很好飞。说下问题,因为设计原因,绝对的不耐炸,脚架座金属强度不够,熄火降落肯定不行,震动稍大了一点,纯新手肯定不行,会炸得很惨,适合老新手进入提高类的练习,总的说,是一款不错的练习机,配件也不贵。

网友:
过时的机型了

网友:
的确比较老,2014的机型

网友:
貌似玩的人不多,价格挺不错的

网友:
本想入手,结果看到一装机贴,要动用各种大型工具,不然没法组装……果断放弃

网友A:
网上另一款520似乎靠谱一些,为避免广告嫌疑,点到为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另一款520似乎靠谱一些,为避免广告嫌疑,点到为止啊

个人觉得从练习的角度Rjx可能比xL要实在一些,毕竟相差不止一倍的价格,XL也有bus,在解决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从练习的角度Rjx可能比xL要实在一些,毕竟相差不止一倍的价格,XL也有bus,在解决中。

小罗什么bug

网友:
rjx的飞机材质和精度都还不错,性价比也挺高,只可惜一直没能做起来不知为啥,可能还是属于小众机型吧。

网友:
只要配件充足。。。。

网友:
配件倒是挺充足的

网友:
造型很帅

网友:
我最近看见个德天520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罗什么bug

皮带高速容易产生黑灰,溅在尾轴上有可能使尾推不顺,个别十字盘有虚位。现已解决。

网友:
练习还是亚拓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皮带高速容易产生黑灰,溅在尾轴上有可能使尾推不顺,个别十字盘有虚位。现已解决。

玩了好多机型,还是轴传比较顺手,螺旋伞齿或斜齿的噪音控制已经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了好多机型,还是轴传比较顺手,螺旋伞齿或斜齿的噪音控制已经很棒。

个人也喜欢轴传,动力传输直接,干净,也好排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