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刷了最新固件,通电电机就开转

楼主(2017-06-06):
hobbyking的6a电调,出厂固件是14.3。刷了最新的14.9。然后飞机只要一通电,4个电机就开始一格一格的转,速度很慢像钟表上的秒针。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
我的是ifight 15A开oneshot,通电也是这个点动,目前已经习惯了!

网友:
深圳市拓天腾飞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无人机电机,有需要的联系我,qq239396310

网友A:
电调协议的事 到调参软件改一下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协议的事 到调参软件改一下协议

不知道具体改那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具体改那哪个。。。

先改成PWM协议,没问题再试试OneShot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改成PWM协议,没问题再试试OneShot125

我的是naze32配cleanflight。默认好像是oneshot125。回去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改成PWM协议,没问题再试试OneShot125

顺便请教下老鸟,oneshot是不是需要电调支持才能开启,怎么确定自己的电调支不支持。我记得之前电机是微动,现在是一格一格转,转一整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下老鸟,oneshot是不是需要电调支持才能开启,怎么确定自己的电调支不支持。我记得之前电机是微 ...

OneShot 肯定是需要电调支持才能开启的。如果不支持却设置成OneShot就会一格格的自己转。很多电调介绍写着了支持OoneShot其实是伪支持,只能用PWM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Shot 肯定是需要电调支持才能开启的。如果不支持却设置成OneShot就会一格格的自己转。很多电调介绍写 ...

原来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
是的,一般支持PWM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