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特 ISDT D2 充电器使用半月体验报告!

楼主(2017-06-06):
想想我的充电器有蛮多,但没有一款是这样的!

要大功率,有PL8和308,功率是大,体积也不算大,但是配上我那艾默生2900w的电源,那就相当大了,出去玩就不好带了。(如果没车)

那小功率的呢,也有ISDT的 608 620 Q6 这三款,但是带出去呢,还得带个大电池,不然总不能把我艾默生电源扛出去吧!

这款艾斯特 ISDT D2定位在哪呢?我想了想,加上自己用了这么段时间,我觉得,入门新手,飞入门机,325mm-425mm桨长的直升机型,
用这个,很不错。

放上我盗来的一张图,你的车上要有这么个插座,直接插车上充电,没有的话,去饭店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充,很小很方便。

下面进正题,上图看外观。

最后面这两张作为参照,是两颗3300mah 的6s电池,实际充电器的体积还要小,而且比这两颗3300的6s电池还要轻!

上面提到,我已经用了半个月,这些日子,没事就把电池充电放电的试,讲道理,进步很大,首先是到达满功率的速度,相比之前的ISDT机型,缩短了40%左右,我大概看了下,到满功率30秒左右,这个速度比PL8还快!

然后前些天,官方又公布了新的固件,我更新过程拍下了,给大家看看。

由于这次更新了什么,官方也没讲,大概是修复BUG,但我也没遇上什么问题。就没试出来了。

下载好固件后,运行先装驱动,这个时候你充电器通电,插上升级线,接电脑即可。

这是升级过程中,充电器上的显示界面。

这是电脑软件上显示的界面,升级好之后,会自动关闭,充电器界面也会恢复到充电界面,这时你拔掉电源线和升级线即可。

未完,待续,看二楼。

楼主:
再讲讲充电时,不爽的事,就是这个平衡头插口。

插进去费劲,主要还是看电池,有些电池平衡线又短,电源线又硬!

建议自己买个平衡头延长线,或者厂家不差钱送两根吧!

充电界面,两个通道的充电情况,可以一起看!要操作哪边就按哪边的切换按钮!

实测充6S电池,最高能到8.2A,偶尔能蹦到8.5A!

用来充700级别的直升机肯定是慢,用来充450 500 380 420这种机型的电池还是很舒服的!

再放一个充电时录制的小视频,大家可以听听这个声音,遗憾的是我没同时开启我的拖拉机噪音的艾默生2900W电源来做对比。

两个比起来,D2可以说是安静的很。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wNzcxMDI4MA==.html

大致就这样,充电设置以及放电设置,等等,我就不讲了,为什么不讲?

因为太简单了,全中文的界面,很容易上手,你们拿到手便知!

那么最后做个总结:这款充电器值不值得买?

如果刚入模,比如直升机,飞一些练习机型,没有问题,非常建议购买,价格我也不知道多少钱,相信不会太贵,主要是方便!

玩车的和固定翼的,凡是电池容量不大的,这款充电器都很适合。

不差钱的豪,买来当个备用机也是美滋滋的,无论艾默生的电源,还是其他牌子的服务器通信电源,基本就没有不吵的吧?

弄个D2放家里,耳朵也少受点罪,是吧!

很久没写这么长的帖子了,最后祝大家少炸鸡,少撕逼,飞行快乐!拜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讲讲充电时,不爽的事,就是这个平衡头插口。

刚看了969的单价不如买两个620

网友A:
东西性价比太低,再多体验报告也无能为力回去叫你们老板改下价格吧

网友:
小一千了……不如再加点钱

网友:
这俩电池被你试成这样的?

开个玩笑,这款要是有的dc输入口就更方便了

网友:
难为假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性价比太低,再多体验报告也无能为力回去叫你们老板改下价格吧

呵呵。好直白。

网友:
快1000买个200W的充电器,反正我没钱,买不起

网友:
凑个热闹,反正我没钱,买不起

网友:
500块以内,双路共600W输出,支持电包和市电输入,那就完美了。

网友B:
1000左右的价格我选3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左右的价格我选308

某宝965

网友:
加点钱就买306.308我就不选择了!!

网友:
這個定價200W .......想必是吃多了.....

网友:
200w 一千块,脸好大。哪儿来的勇气

网友:
我是不是愿意花780买个乐迪的cp??

网友:
新手608也不错的,一般都没几块电池
这定价太淡腾了

网友:
定价不准,这个价都去308了

网友C:
说真能给9百多买这个还不如买308,而且不能接电包用非常遗憾。但8a的充电电流飞700鸡也足够了

网友D:
有了内置AC电源,内部任何升压电路都可以免了。
理应比电源+620便宜很多才对啊!

网友E:
广告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