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啤酒配炸鸡

楼主(2017-06-06):
昨天才装好的520,首飞没问题,今天出去飞第一个起落没事,第一个起落钟摆时k8突然不锁尾了,自旋炸鸡,好在炸在泥土上,几乎零损失,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刚装的新机子震动这么大,最大震动4090,把k8震抽了

网友:
几乎零损失?兄弟运气真好!我还估计主轴要遭呢结果大桨都没事,只是后支撑脱了一根

网友:
还好 损失不大

网友:
今天是6月6

网友:
我的也是,突然间K8就不锁尾了,飞机直接横着就过来了。损失大桨一只,舵机臂两个。

楼主:
正好落到软土上,刚下过雨,土很软,

网友:
看著是零損失。其實這樣一炸不多不少也會有些件變了形。還有舵機齒也傷。震動大,硬飛起是危險的

网友A:
520尾铜套出厂未打螺丝胶需要注意

网友B:
你适合飞700

网友:
卧槽,有这么神?我也买台研究研究

网友C:
好吧!这么好的机用K8?给我壮胆了

网友:
这机震成这样不应该啊

网友:
这皮传机震动竟然能上4000?我550L悬停也才600多。
这要好好排查了

网友:
陀螺仪最怕震动大了!震动2500以下K8还能应付。

网友D:
不像是震动问题 我以前用金脑飞x3 也出现瞬间不锁尾 害我炸鸡两次
楼主不妨尝试一下加大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锁尾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像是震动问题 我以前用金脑飞x3 也出现瞬间不锁尾 害我炸鸡两次
楼主不妨尝试一下加大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适合飞700

我适合飞模拟器

网友E:
仔细检查一下,毕竟新机器有许多未知因素。不像早一点的机型有什么时候问题大家都知道。楼主用K8也大胆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这么好的机用K8?给我壮胆了

我的k8疯过一次,不敢再用了。

网友:
先查一下k8日志有什么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0尾铜套出厂未打螺丝胶需要注意

罗总~~~520尾巴铜套为啥不用反丝设计呢?这样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像是震动问题 我以前用金脑飞x3 也出现瞬间不锁尾 害我炸鸡两次
楼主不妨尝试一下加大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 ...

皮带或者陀螺仪问题吧。。

k8的特性是振动太大(>4000)会导致随机1-2个轴先抽风。我自己的k8也抽过两次,都是悬停时侧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皮带或者陀螺仪问题吧。。

k8的特性是振动太大(>4000)会导致随机1-2个轴先抽风。我自己的k8也抽过两次 ...

转速高 震动也大 我在高转速时 都能肉眼看到机身震动 k8抽风 右侧翻 还好我即使打杆 降低转速 否则非炸鸡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速高 震动也大 我在高转速时 都能肉眼看到机身震动 k8抽风 右侧翻 还好我即使打杆 降低转速 否则非炸鸡 ...

卧槽这么振。。。

我那次是esky450没装尾撑,塑料机身和尾桨在某个转速共振,肉眼看不出振动,瞬间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一下,毕竟新机器有许多未知因素。不像早一点的机型有什么时候问题大家都知道。楼主用K8也大胆了一 ...

没啥大惊小怪,700用K8的也不在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这么好的机用K8?给我壮胆了

我的xxt也是k8,哈哈哈,穷,没办法

网友:
酒呢?  我还以为和我一样喜欢边喝酒边飞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