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突然不锁尾了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06):
本来练习悬停很正常,突然不锁尾了,一直往左打转,左右打舵时好时不行的,检查尾旋翼,也没有问题,检查拉杆球头扣件都是好的,然后重新电脑调机,还是不行,哪位大师能点评一下吗 愁死我了

网友A:
估计是陀螺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陀螺仪毛病

陀螺仪的问题怎么办 要更换还是继续调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陀螺仪的问题怎么办 要更换还是继续调机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陀螺的问题再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陀螺的问题再换啊

怎样才能诊断是陀螺仪问题 望指点

网友B:
会不会尾舵机挂了,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尾舵机挂了,什么舵机

尾舵机  关闭油门 左右打舵是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看看

不是皮带 是轴传的

网友:
我的x3也有不锁尾的情况,跟楼主的差不多,我还啥都不会修只会飞,飞机都搁着好久了楼主搞好的时候要更新上来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要把陀螺仪拆开搞点胶什么的固定一下

网友:
各种问题出现了,仔细检查每一个环节,用代换法排除是不是陀螺仪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黄K8吗?

网友D:
舵机挂了可能性大

网友:
震动多少?

网友:
上电,不打油门(最低位),左右摇晃机身,如果尾舵机有动作,那说明陀螺仪没问题;如果尾舵机没动作,换个尾舵机(测试时:斜盘舵机也行)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挂了可能性大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别光看能不能用。用手按着拉杆。带着点力气试试、也许齿轮挂了。

网友E:
检查一下尾中联的基米螺丝是不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尾中联的基米螺丝是不是松了。

基米螺丝是哪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米螺丝是哪个

就是尾中联跟尾轴固定的那个小小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尾中联跟尾轴固定的那个小小的螺丝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尾中联跟尾轴固定的那个小小的螺丝

是这个 凹进去的螺丝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这个 凹进去的螺丝吗

对的,松了尾轴和尾中联之间会打滑

米螺丝,不是基米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松了尾轴和尾中联之间会打滑

机米螺丝,不是基米螺丝。。。。。

螺丝是紧的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个 凹进去的螺丝吗

嗯嗯,你看看那个有没有松了。那里就一个螺丝固定尾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你看看那个有没有松了。那里就一个螺丝固定尾轴的

检查了 螺丝是紧的 没有松动

网友:
检查一下尾巴A行程是不是太大,最大螺距的时候变距拉杆一旦卡死就会一直顺时针转。停转的时候,尾桨拉杆不受力看不出来。

网友:
检查下八爪上的轴套。。。。。

网友:
请问楼解决了吗,解决了就分亨分享吧,450的尾巴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

网友G:
我的X3目前打尾舵尾旋翼按照打舵指示正常动作,但是我手拿着飞机去顺时针逆时针旋转的时候,舵机会修正,但是修正的是反的,会让飞机旋转加剧的那种,请求大神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X3目前打尾舵尾旋翼按照打舵指示正常动作,但是我手拿着飞机去顺时针逆时针旋转的时候,舵机会修正,但 ...

正常,打舵尾滑块方向和摇杆方向是反的,旋转机身滑块方向和尾部转动方向也是反的。

网友:
飞行锁住尾巴了就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正常,打舵尾滑块方向和摇杆方向是反的,旋转机身滑块方向和尾部转动方向也是反的。

旋转机身,滑块要跟现在的运动方向相反才能抵制机身的旋转起到稳定作用吧,现在就是会让机身进一步旋转,这个不应该是正常的啊,请问k8上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尾巴修正的正反方向的?

网友:
看图片楼主的对转齿都有问题,磨损大了

网友:
目测是伞齿打滑。。检查传动轴与伞齿。。根换伞齿。。前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旋转机身,滑块要跟现在的运动方向相反才能抵制机身的旋转起到稳定作用吧,现在就是会让机身进一步旋转, ...

有,调参软件尾部项,把舵机反向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旋转机身,滑块要跟现在的运动方向相反才能抵制机身的旋转起到稳定作用吧,现在就是会让机身进一步旋转, ...

突然想到个问题,你的飞机原来飞过没有,按你说得情况,尾舵机方向反了,肯定锁不了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