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迷你穿越机做到极致迷你(2寸桨,74对角轴距)

楼主(2017-06-07):
250=>220=>210=>180=>150=>130=>110=>90=>80
穿越机的轴距越来越小。
那么一台功能完整的穿越机到底能做到多小呢,楼主准备挑战一下极限先来先看桨,现有最小轴距的机基本上都是用两寸桨或者19XX,保证兼容性取2英寸(50.8mm)。用cad画上4个50.8的圈,再预留两毫米安全间隙,对角轴距78.09。轴距看起来十分理想。

接下来就是元件如何摆放了。
本着功能完整的原则 使用 带128mb flash blackbox 的f4飞塔 物理尺寸 31x27 安装孔20x20,放上去看看

完全进入了旋翼的杀伤范围,不过飞塔高度不超过12mm,电机高度12.5mm,再使用保护圈将电机垫高,勉强safe

对着元件摆放画出底板

放到solidworks内3d模拟下

好像有那么点感觉了本人华坑控,放上rx716接收器

oh,no,直接卡主了旋翼,高度也刚好和旋翼齐平,完蛋

旋转45度,完美放入

盖上盖板,完美

好像还没有放BB响?实在没空间了。考虑到osd显示电压,暂时不考虑bb响,放好摄像头图传后看看有没有空间。
摄像头图传 正在选型,得是支持osd的,而且尺寸得尽量小,请各位给意见
更新:轴距缩减到74.76(保持2寸桨)

网友A:
80机架 1935 2030都能用有OSD 有BB响
摄像头图传一体
F4 25A飞塔
1104 2S 3S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机架 1935 2030都能用有OSD 有BB响
摄像头图传一体
F4 25A飞塔

我看到这款了,感觉 桨间距还比较大,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做到更小的余地看来基本上2寸 80mm已经到头了,78mm 基本都察觉不出来

网友:
一个字,屌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机架 1935 2030都能用有OSD 有BB响
摄像头图传一体
F4 25A飞塔

1104 配2030 和3s 用多少KV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4 配2030 和3s 用多少KV比较靠谱?

要猛肯定KV7500
1935比2030飞的可控性高多了
刚装的时候用2030
飞的想死
可能技术屎的原因
个人觉得
1935可控的灵活
2030不可控的灵活
关键
2030会打到飞控了
我把所有线硬塞进去了然后尼龙螺丝全剪头

1935已经在飞控上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这款了,感觉 桨间距还比较大,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做到更小的余地看来基本上2寸 80mm已经到头了,78m ...

追求极致是一种精神

网友:
网上最小无刷的60mm吧

网友:
缩小桨直径,牺牲点效率,还可以做到更小,网上60多轴距的都是15桨

网友:
这个尺寸网上有现成的!
目前看到的最小的桨是1.5吋三叶或四叶桨,最小尺寸的无刷机架轴距60mm。

网友:
个人觉得尺寸上的追求意义真的不大,就80和100又能相差多少呢,

楼主:
其实两寸桨的效率已经很堪忧了,不缩减桨尺寸的基础上,减小轴距才是我要做的极致

网友:
一般室内机才牺牲效率尽量缩小尺寸,通过性好

楼主:
研究方向非常正确,轴距越小越不引起注意

网友:
放视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机架 1935 2030都能用有OSD 有BB响
摄像头图传一体
F4 25A飞塔

你用的那款 一体图传,275就两线,没办法接o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那款 一体图传,275就两线,没办法接osd

275,现在有275+带OSD的贵了20元主要我用的化骨龙飞控F4带OSD所以我用2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5,现在有275+带OSD的贵了20元主要我用的化骨龙飞控F4带OSD所以我用2线就行了

osd不是需要 摄像头 AV out 接飞控 osd in 再飞控osd out 接图传av in吗?
一体图传 没有 avout 和 av in ,这和飞控带不带osd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