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友友们大疆悟电池放了6个月没电了,还能激活吗?

楼主(2017-06-07):
量了一下还有1V ,求指教。

网友:
直接在电芯上面冲

网友:
估计没戏了,电路被锁了 充满了也没用。

网友:
完了可惜了

网友:
大疆电路会被锁住的,电芯哪怕充满,寿命也急剧缩短,维修意义不大

网友A:
悟的电路板不会锁死的,拆开上面白色的电池头,然后给里面的电芯充电,,充好能用,,,不过这样的电芯已经废了,内阻太大,容易炸机,最好不要用了!可以买相同尺寸的电芯换上去,还能用的

网友:
可以试试冷冻48小时,然后再充。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了,拆开冲好了,,只有一块有一个电芯不行了。另外三块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17-09-03):
引用 网友A:
悟的电路板不会锁死的,拆开上面白色的电池头,然后给里面的电芯充电,,充好能用,,,不过这样的电芯已经 ...

这,,,需要自己焊吧?

网友:
我还算幸运的,当时不懂,放了有半年多,好在最后大疆给保修了。

网友(2017-10-18):
优酷有维修教程  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