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天气飞一电 只有空调吹冷

楼主(2017-06-07):
问问大家 这样强行冷下来没问题吧

网友A:
用不着吧,有那么烫吗?

网友B:
电子设备温度(陀螺,接收,电调。马达不算)不能太低,否则从车里拿出去以后表面结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吧,有那么烫吗?

近角12 频率24 定速 80油门 一个1500电池飞下来3.75左右 电机很烫 两红色的加强片就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设备温度(陀螺,接收,电调。马达不算)不能太低,否则从车里拿出去以后表面结露。

谢谢 看来以后不能这样搞了 飞一电 抽根烟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近角12 频率24 定速 80油门 一个1500电池飞下来3.75左右 电机很烫 两红色的加强片就烫

3分30秒

网友:
没事的,尽管飞好了,我还没见到几个飞烧电机的。不过带头罩肯定散热不好。

网友C:
咱俩配置一样,也是蝎子2520配v3 50a,一个电下来摘电池碰到红色加强片都烫手,频率用32hz和15度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俩配置一样,也是蝎子2520配v3 50a,一个电下来摘电池碰到红色加强片都烫手,频率用32hz和15度进角

我24HZ 12度进角 带头罩飞也烫手 不带头罩好点

网友C:
回头试试,头罩不好带,平时都裸飞,实在不行准备换电机(花牌或亚拓),蝎子是暴力,但现在练习用不上,有点浪费了

网友:
正常,冬天都发热,只不过冷得快,我一般等个三 五分钟,最好是两架轮着飞。

网友D:
为啥不多搞几个飞机,轮流操

网友E:
头壳开个天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多搞几个飞机,轮流操

小飞机电池充得快 哈哈大飞机 电池贵 只有本人充电器也是新人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壳开个天窗

有这个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飞机电池充得快 哈哈大飞机 电池贵 只有本人充电器也是新人充

你这个要换充电器啦,外场充不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换充电器啦,外场充不爽的

每天晚上回来冲好 就飞这几个电 技术不好 就飞飞航线 乱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头试试,头罩不好带,平时都裸飞,实在不行准备换电机(花牌或亚拓),蝎子是暴力,但现在练习用不上,有 ...

这样固定电池 插上 头罩好带 希望能帮到你 我也别人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角12 频率24 定速 80油门 一个1500电池飞下来3.75左右 电机很烫 两红色的加强片就烫

正常吧.....我那台熱得炭板也快彎掉了.

网友:
主要看看马达齿会不会太热,太热会不会烧大齿

网友:
蝎子电机飞12度和15度的进角,不热才怪了,蝎子官方建议都是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角12 频率24 定速 80油门 一个1500电池飞下来3.75左右 电机很烫 两红色的加强片就烫

进角5 频率8 这是蝎子官方给的数据   80油门暴飞3分下来,没那么烫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固定电池 插上 头罩好带 希望能帮到你 我也别人教的

求教一下你这样搞的不怕平衡线搞到大齿盘上面吗

网友:
蝎子就是为高温和暴力而生的。放心飞就是了。只要你的电调扛得住

网友:
为什么我的电机不烫,因为我夏天不飞,为什么我夏天不飞,因为夏天我在外地,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教一下你这样搞的不怕平衡线搞到大齿盘上面吗

你看看我贴吧 我发了张图片电池安装

网友:
现在还能飞啊。成天提心吊胆的。生怕5天这么进去了。

网友:
搞个小风扇对着吹,接收机取电

网友:
温度变化太剧烈当心陀螺仪温飘

其实我们都是用一个服务器风扇(可用3s 2200mah锂电供电)对着电机狂吹1分钟,即可~

网友:
爆吧,蝎子不怕热,不热就不是蝎子了

网友:
可以电机齿小1t。
好赢说过啊,v3不要低于12度进角,v4 8.5度。应该没记错
如果电机高温,电调还行,那就没事

网友:
极冷反而不好

网友:
只管飞,烧了再换,哈哈。

网友:
搞个涡轮风扇  宝宝上卖30多  每次下来  吹会就凉了

网友G:
我x3 尾巴。大罗距狂抽。。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x3 尾巴。大罗距狂抽。。咋回事??

把大浆下了 看尾巴震动 特别是拉杆 感度低点就好了

网友:
我飞行的特点是比较懒,会一直飞一台机,并且中间还不停。有时候就把电机飞很热很热,轴承就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