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方向掉高怎么处理?

楼主(2017-06-07):
APM飞控   做了一个Y3轴  打左右方向的时候就会掉高…不想开定高模式,只用自稳模式…本来想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打方向自带油门提升,但是解锁也要打方向啊,解锁的时候打方向自带油门提升  飞控就检测到油门不是最低不给解锁怎么办( ˉ  ˉ )…控是华科尔12s

网友A:
新手学习了,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了,这是正常的

这种问题在直升机上也有,都是通过混控解决的…升降转向副翼都可以到油门

网友B:
解锁不能设在段位开关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不能设在段位开关上吗?

怎么设置啊。。。。解锁要打方向啊

网友:
同问…解锁不能直接用段位开关嘛…
打方向掉高度…不都是自己手动拉升降补油门的嘛,人肉混控的爬过……

网友:
手动混控的飘过。。。

网友:
不是还有个油门锁定开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