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PIX WAYPOINT的问题

楼主(2017-06-07):
这个参数,MP上说  当该值设置为2时候,除了返航模式都是机头朝向下下一个航点.  当该值设置为3时,沿GPS航向。
是不是说,当设置为2的时候,自动模式机头始终朝着下一个航点,那么当失控返航的时候机头朝向哪里?
                  当设置为3的时候,始终沿着GPS航向,要是GPS信号受到干扰不起作用了呢?

网友A:
1. 是的;
2. GPS不起作用也不会飞航点和自动返航了,所以问题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
2. GPS不起作用也不会飞航点和自动返航了,所以问题不成立

设置为2,那么返航模式的时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为2,那么返航模式的时候呢?

如注释所说,选2时候,触发rtl时候航向不变,保持当前的机头指向。无论是直接切换到RTL模式还是在auto模式下执行Return to Launch命令。

楼主:
今天炸鸡了…炸鸡实测返航是保持原本姿态飞到家的位置…边飞边降落,最后炸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炸鸡了…炸鸡实测返航是保持原本姿态飞到家的位置…边飞边降落,最后炸鸡

设定 1 机头便指向起飞点或下一个航点 , 返航模式时 , 机子会飞至起飞点 , 机头再转向与起飞时方向才下降的 , 绝不会边返航边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 1 机头便指向起飞点或下一个航点 , 返航模式时 , 机子会飞至起飞点 , 机头再转向与起飞时方向才下降 ...

所以炸鸡了我也很无奈啊…昨天测试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只不过返航高度那里我根据提示设置参数为0   注释说为0则以当前高度返航…当时高度大概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 1 机头便指向起飞点或下一个航点 , 返航模式时 , 机子会飞至起飞点 , 机头再转向与起飞时方向才下降 ...

设置为2也是这样吗?设置2说除了返航模式…   设备默认该参数为2 那应该2是最佳的吧

网友:
设定 2 , 是机头指向下一个航点飞行 , 但返航RTL及失控返航 , 按当时指向返航 , 若当时机尾指向起飞点 , 便以机尾返航 , 左右侧也相同 , 设定 1 是较直观的 , 自己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