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60轴距的六轴,nza V2 和拓攻T1哪个更合适

楼主(2017-06-07):
          小弟目前有架飞越960的六轴,用的pix飞控,但是怎么调试都不满意,。对于pid实在不懂。打算换商品控了。naza  v2好像超过700的轴距就有点吃力了。但是又看到有用在更大轴距的,不知道是否能用,拓攻T1好像支持这个轴距。就是毕竟是新品牌。不知道具体稳定性如何,两个飞控价格差不多,一个级别高点,一个品牌好点。有懂的大神帮小弟给个建议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收个a2 或者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个a2 或者悟空

考虑过,价格上太贵了点。资金不足了,。只能在1500以内的,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价格上太贵了点。资金不足了,。只能在1500以内的,谢谢建议

A2要不

楼主:
多少钱?   价格合适的话也行

网友B:
我APM都用在680上 不知楼主的pix有什么不妥的 再仔细研究一下吧 会好的 做好整机的设备摆放与配重平衡 电机质量与桨叶动平衡选择 应该不会差 毕竟pix 不是吹的 剩下的钱可以做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APM都用在680上 不知楼主的pix有什么不妥的 再仔细研究一下吧 会好的 做好整机的设备摆放与配重平衡 电机 ...

研究很长时间了。一直调不好,。也没精力弄了,还是商品控算了。我只要能稳定航拍就行了

网友:
直接大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   价格合适的话也行
详谈吧

网友:
V2用在960机架上没有问题,A2悟空,现在二手区里特别便宜,

网友:
飞越960机架,飞控极飞的mini X,已经飞了两年了

网友:
我有个X4V2控,便宜给你了

网友(2017-07-07):
V2飞控92轴距架线机好几年了超级好用

网友:
v2不是不支持这么大的轴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