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 200竞速哪个暴力点?

楼主(2017-06-07):
180只能上4寸桨,200 5寸,都是正X机架

网友:
必然浆越大动力越好啊。。。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简单。freestyle 4寸桨比不上5寸桨浮力大,但是竞速的话还真不好说。4寸桨的机器如果轴距够小,重量轻50g以上,用2700电机,竞速也很吊的

网友:
如果在体型上没有严格要求肯定选5寸。

网友B:
这个还用得着想没,升力与翼面积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想用4寸的桨达到5寸的效果你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大转速,2是减少重量,
但重量不是50G哦,如果5寸飞机重500G,那你4寸就是320G,
当然还有很多因系,只是粗讲一下而已

网友:
这个命题不是很好成立。

网友:
但是桨大了,迎风面积带来的阻力也上去了啊,这个……

网友A:
如果电机kv特别高只能配小桨,组成小轴距机。极速快但是加速度慢。大螺旋桨配低kv加速度快,理论急速慢但是考虑克服空气阻力实际速度不一定比小桨慢。

网友:
那用210配置對上180不能相同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用得着想没,升力与翼面积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想用4寸的桨达到5寸的效果你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大转速, ...

想当然的事情不要干,实践出真知。我这个155暴力程度就不亚于210。可惜鸡架报废,暂时又找不到小轴距的能上2205的鸡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当然的事情不要干,实践出真知。我这个155暴力程度就不亚于210。可惜鸡架报废,暂时又找不到小轴距的能 ...

可以請問如何配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然的事情不要干,实践出真知。我这个155暴力程度就不亚于210。可惜鸡架报废,暂时又找不到小轴距的能 ...

没有说不可能好么,不是说了吗,转速加重量,

网友:
當然200 ,5吋槳。
180最大只可以用4吋。
物理問題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我的210机架,2205kv2300马达,用5寸桨还可以。我也用过4寸的,感觉更加跟手,过弯很灵活,跑弯多的赛道很干净利落,出弯都不怎么用修正,比5寸的好一点。但是动力不够,毕竟马达kv低。高kv的马达就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問如何配置嗎?

2205高KV电机,需电调设置进角为高进角,否则起飞困难。pid调节P会低一些,D更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