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电动像真二战桨机

楼主(2017-06-07):
现在飞魔鬼,五边已经比较熟练了。

等魔鬼飞好了,想飞二战像真机。但种类太多了,P51都有800,1000,1100,1200,1450,1700等规格的。有epo的,轻木的。厂家也不同。

想做轻木的,怕手艺不过关,做出来不好飞。

请前辈们推荐一下呢。需求:像真度高、姿态漂亮、可快可慢、相对好飞。谢谢!

网友A:
外形不评论,建议前三点,后三点二战机起飞新手跑直不易

网友B:
飞翼1米1的fw190。 3s4s通吃,像真也不错。太大的飞机不好带

网友C:
海盗!F4U也是不错的机型!

网友D:
如果是魔鬼练习完之后建议再入手个下单翼的练习机,这是组织里的前辈给我的建议。之前搞的小二战机每飞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这是老乌鸦吧。p51确实经典,也很喜欢,感觉应该不太好飞。尾轮很低,机尾要蹭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不评论,建议前三点,后三点二战机起飞新手跑直不易

谢谢,貌似前三点的二战机很少,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1米1的fw190。 3s4s通吃,像真也不错。太大的飞机不好带

德国战机不错,但桨机不如欧美的漂亮。以后涵道,打算上架飞翼的26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盗!F4U也是不错的机型!

谢谢,海盗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魔鬼练习完之后建议再入手个下单翼的练习机,这是组织里的前辈给我的建议。之前搞的小二战机每飞必炸 ...

貌似下单翼的电动练习机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学习了

共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下单翼的电动练习机极少

初教-6啊,猎鹰啊据说都是不错的进阶选择。我的进阶目标就是猎鹰,可惜翼展稍小,要是1.4就好了。如果有幸猎鹰不炸坏将来就穿水鞋!

网友G:
800mm不推荐,有朋友飞过,容易螺旋,速度也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教-6啊,猎鹰啊据说都是不错的进阶选择。我的进阶目标就是猎鹰,可惜翼展稍小,要是1.4就好了。如果有 ...

题目是二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0mm不推荐,有朋友飞过,容易螺旋,速度也太快

fms 800的P51?我估计就很难飞。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fms 800的P51?我估计就很难飞。谢谢!

A-1攻击机,看起来就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A-1攻击机,看起来就不好飞

嗯,A1好像不太常见。我入魔居然是从378mm的轻木se5a开始,重心调不好,被虐的一塌糊涂。最后一次勉强飞了30秒后,彻底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教-6啊,猎鹰啊据说都是不错的进阶选择。我的进阶目标就是猎鹰,可惜翼展稍小,要是1.4就好了。如果有 ...

如果不管像真度的话,千年虫也是前三点、下单翼的练习机。有次在飞场遇到一位,据他说可快可慢。

网友:
老乌鸦p51很好飞

网友:
翼展1.2以上,个人觉得109比较好飞。800翼展的我3s飞感觉太快,fms的pnp电机。不知道按照原厂推荐的2s电什么感觉,没这么小2s电池。

网友:
大点的好飞

网友:
推荐千禧年 极其好飞 我飞了上百起落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海盗也不错

f4U+1

楼主:
谢谢大家推荐,准备上1100mm的运动版P51

网友(2019-02-13):
引用 网友A:
外形不评论,建议前三点,后三点二战机起飞新手跑直不易

对。比如前三点的初教六就很好

网友:
初教六不错,有襟翼,有前三点收放,超控好,3S的电池可以和魔鬼的电池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魔鬼练习完之后建议再入手个下单翼的练习机,这是组织里的前辈给我的建议。之前搞的小二战机每飞必炸 ...

下单翼练习机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二战当属fms1.4米系列了,零战是最漂亮最好飞的,之后p51也非常好飞。 但价格稍贵。其次是优雷特1.2米系列,但我只飞过f4u海盗也是非常好飞的,还有就是迪乐美的1.2米二战系列,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飞机。还有款飞翼的1.4米p51像真度非常高配置也非常好。但相对fms的比较难飞一点。

网友:
初教六吧,首飞就给我惊喜,太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