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用扎带绑着有影响吗?

楼主(2017-06-07):
对飞行有影响吗?还是不绑比较好?

网友:
好凶残的布线!

一般不用扎带,只用泡沫棉,让它可以吸收震动,能好一些。当然,也有喜欢手感硬朗的,直接用很薄的泡沫棉来粘它。

还有就是出线端离远一点再扎起来,否则会把震动传递过来,影响陀螺仪性能。

网友:
好粗暴的布线

网友:
用好点的双面胶,不会掉的,不用扎带

网友:
双面胶就行,画蛇添足

网友:
会有影响的。

网友(2017-11-14):
感觉用厚一点的棉会好一点。

网友:
陀螺仪震动越小越好,扎带有可能会给陀螺仪传递一些轻微震动

网友:
估计这机是k8震傻炸的吧

网友:
GYRO 禁止用扎带固定 ,影响GYRO正常的功能

网友:
可以,我也是这种布线。奔放自由,无拘无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