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GAUI X5 V2,附上泰世全家桶

楼主(2017-06-07):
接触大鸡之前,飞的么就是450,华科尔450开始,坑么,一步步走大,再后来是5.5,手头5000的电池最多,也不想再买其他型号了,干脆就全统一吧,然后就有这台v2了,其实我更倾向于F,带桨价格简直白菜了,装机很简单,不知为啥V2都预装好了,胶也都打了,传动轴更是直接安装好了,插上去就可以飞了
简直是大鲳鱼

说下电装吧,
实用屌丝版
昭意电气Combove4020,1100kv,没用4025
gdw892
deko8125(x5的尾舵设计,895会稍微卡住尾管)
好盈100AV3
K8
从朋友手头剥削来的3300背拿去装700了
客官们来瞧瞧哈

楼主:
侧板拿到手最好打磨下,免得割手割线,打磨的时候这侧板质量真的好,纯度高,所以呼吸罩也记得带上,至于布线问题,左侧侧板有扎带的预留孔,按照它的走就行了,虽然我布线也难看,没法和大手子比

楼主:
说了这么多,来个全家桶吧,饿了

楼主:
然后说到缺点,这个也必须要说的,首先,电机和舵机太近了,要先装好舵机才能装电机,烦,其次,电机间隙,如果按照说明书装的话,不好调,电池板下方要先拆掉才能好调,侧板太鸡儿窄了,原本想装全包壳的,k8没地方放了,看来需要淘个neo,至于其他的,暂时没发现,头罩我是换了x5F版的,经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这么多,来个全家桶吧,饿了

顶起。

图片右侧露出了我那架Esky013的尾桨

网友:
lz是学生?真豪

网友:
全家桶是好几个人凑起来的

网友A:
x5是好飞机 就是不能炸 炸了损失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是好飞机 就是不能炸 炸了损失就大

确实,模拟器还是要多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X2???

是的,可能发的人也少,精度很棒的255mm小鸡

网友C:
楼主,还差个nx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差个nx4

哈哈,下个目标nx7,就是怕不会挑哈哈

网友:
gaui的飞机做工很精细

网友:
有钱额学生党

网友D:
曾经拥有过三台X5,三台X3,现在就1台X3了,泰世的机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下个目标nx7,就是怕不会挑哈哈

发动机好调,调好了以后不用动,屁股冒烟的相当的震撼,飞完油机就能约到妹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好调,调好了以后不用动,屁股冒烟的相当的震撼,飞完油机就能约到妹子啦

哈哈好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拥有过三台X5,三台X3,现在就1台X3了,泰世的机好飞。

网友:
v2和520 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