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570横轴螺丝规格问题,求教求解答~~~

楼主(2017-06-07):
最近在装SAB570,由于之前是450党,因此身边没有装大机的螺丝刀,也正好趁此机会买一波大号螺丝刀。
查阅SAB说明书,标注的横轴螺丝规格是M6*10,查阅内六角螺丝规格,如图:

可知s=5mm,因此我上淘宝买了两把5mm的内六角螺丝刀,买回来发现,螺丝刀插不进去!
疑惑之余,用游标卡尺量了一下SAB570的M6*10横轴螺丝,发现螺丝是4mm!这不坑爹呢,又得重新买两把4mm的螺丝刀!
所以是SAB570的说明书规格标注错了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求教~

楼主:
自顶自顶,我是不是发现了SAB570说明书的一个小错误呢

网友A:
SAB的这个横轴螺丝是圆头的,估计和杯头的螺丝在刀口那个位置的尺寸不完全一样。

网友:
不懂,反正一整套螺丝刀我都有,还中了论坛的多功能螺丝刀,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B的这个横轴螺丝是圆头的,估计和杯头的螺丝在刀口那个位置的尺寸不完全一样。

对哦!谢谢提醒!圆头螺丝尺寸应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表格应该只适用于杯头螺丝

网友B:
不一样,机米,杯头,圆头,数字相同的时候大小是不同的。推荐台湾RTW那家店,啥螺丝都有,很好,一次全配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机米,杯头,圆头,数字相同的时候大小是不同的。推荐台湾RTW那家店,啥螺丝都有,很好,一次全配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