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螺距问题

楼主(2017-06-07):
K8在安装模式下,零度螺距及正负螺距正常。退出安装模式后,零度螺距变成正一度,正螺距10 负螺距13,感觉舵机的中立点也发生了变化,请问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B:
k8里遥控器中立点校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里遥控器中立点校正了吗?

校准了,找到原因,没有冷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问

冷启动 重新保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冷启动 重新保存

什么是冷启动,我的是,软件里面调整好,关闭软件,断开连线,在插电就十字盘倾斜,怀疑陀螺仪抽风,换新的。用代换法,刚好手里有备用陀螺仪,问题解决了。但是黑k8不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冷启动,我的是,软件里面调整好,关闭软件,断开连线,在插电就十字盘倾斜,怀疑陀螺仪抽风,换新 ...

软件主界面最右边靠下位置,有个冷启动重新校正,重启后再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启动 重新保存

我用的是蓝牙,手机软件里没有冷启动啊

网友:
你启动的不够冷,要放冰箱里冻一下再调

网友D:
老问题了  经常发生  而且推出陀螺仪设定模式还会发现中点不是零度
很好解决  方法一:重新进入软件  把十字盘往下调  然后退出来   杆位中立   测量中间螺距是多少    重复进入  调十字盘上下  直到退出以后杆中立螺距为零为止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螺距就是11.5  0   -11.5了,  如果嫌集体螺距小   就从软件里面调集体螺距大小就可以啦
   方法二:退出设定,模式  杆中立   先不管中立螺距是多少  油门最高,观察螺距变化了多少度    油门往下也是一样    通过在陀螺仪里面调十字盘上下   让正负螺距变化值一样(退出设定模式的时候)   然后杆中立   用变距拉杆分别把两片桨叶螺距调为零就行了    然后再用软件调集体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问题了  经常发生  而且推出陀螺仪设定模式还会发现中点不是零度
很好解决  方法一:重新进入软件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回头我再试下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问题了  经常发生  而且推出陀螺仪设定模式还会发现中点不是零度
很好解决  方法一:重新进入软件   ...

讲的好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