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四轴到底有啥优势?

楼主(2017-06-07):
看到变距四轴,感觉为啥要搞这么复杂化?有啥优势?难道是变距四轴续航时间更长吗?

网友:
飞行性能更好

网友:
我感觉没啥优势。电机反转就能飞3d,变距机构炸鸡后修复成本高。

楼主:
炸鸡损失惨重

网友A:
说电机反转飞3d的那个,你反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电机反转飞3d的那个,你反一个试试

JR的NINJA 400MR 要实现3D飞行,那么动力系统和普通的四轴飞行器必然不同,此款产品没有采用变距结构,而是通过特制的无刷电子调速器快速切换无刷电机旋转方向配合特制螺旋桨来实现推力方向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电机反转飞3d的那个,你反一个试试

还真有,就是反应慢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R的NINJA 400MR 要实现3D飞行,那么动力系统和普通的四轴飞行器必然不同,此款产品没有采用变距结构,而 ...

用BLHELI开刹车和双向加上对称翼型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