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开源的图片说明了什么?

楼主(2017-06-08):
怎么玩开源?有朋友带我入们吗?

网友:
目前流行的开源飞控有:
简单的 openpilot, cleanflight, baseflight系列。这些多旋翼飞控不能同GPS连接,所以只能认为是多轴用的陀螺仪。代码最简短,硬件结构也简单,大多用作穿越比赛(F3U)和娱乐飞行。
复杂的有 arducopter, px4。这两系列的飞控支持固定翼,多轴和直升机,可以同GPS,光流,红外等连接,可靠性不差,但代码和硬件结构都很复杂,用作自行组装任务飞行器,或者实验平台。
简单的开源飞控,用户界面(电脑上的调参软件)设计较完备,资料齐全,不懂内部原理也容易调整参数(PID除外,很麻烦)。
复杂的开源飞控,用户界面设计得不完备,能实现大部分功能,资料不齐,需要对飞控的内部软件设计有一小部分了解才行,但即使这样,实现航线,定点之类的还是很简单。

网友:
像我这种菜鸟真的不会用

网友A:
你把APM站长斯东的照片贴出来干什么,你很仰慕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APM站长斯东的照片贴出来干什么,你很仰慕他?

他就在这组照片里,不知道他是哪个鸟,你认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就在这组照片里,不知道他是哪个鸟,你认识了

APM站长。。还哪个鸟。。

网友:
最复杂的还有autoquad和paparazzi,后者几乎复杂到国内很少见人玩。
就是这个(Umarim 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