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90gt 用这种五页桨怎么样?

楼主(2017-06-08):
收了个90gt,很快桨炸的没几个了,这种五页桨有谁用过?是不是更费电更暴力了?

楼主:
上个图这么麻烦啊

网友A:
用过,没太大意思,飞行时间略减,其他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没太大意思,飞行时间略减,其他无变化。

谢谢你,那就是动力也没有提升喽?而且更费电吧。划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没太大意思,飞行时间略减,其他无变化。

学习了,看来还是用原装1935或者改用2030三叶,5叶没好处

网友:
原装的桨叶太脆,还是自己用3存的桨叶剪短好用,自从用了剪叶桨,目前还没有坏过桨叶,

网友:
对了这个桨叶必须使用长一点的螺丝,原装的肯定短,比原厂的丝长2mm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