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发热

楼主(2017-06-08):
rjx520飞机,rjx0391锁尾舵机练自旋悬停发热厉害,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尾舵机工作频率高,通常会发热,不过烫手了就不太正常。

网友:
用的MB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工作频率高,通常会发热,不过烫手了就不太正常。

哦,原来是这样,又涨知识了。谢谢你了

网友B:
你好,请问rjx520这飞机怎么样,我最近想买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rjx520这飞机怎么样,我最近想买来着

装机还好装,无虚位。后期维护方便,大桨只能用500mm桨,520用不了。电机可以用890 1100 1600KⅤ6mm轴电机,尾推为单推,塑胶尾桨夹,有金属的换,带电装电池约5斤多,配件无忧。脚架座金属强不够,熄火降落不能练,震动稍微有点大。飞行感觉好飞,我是很喜欢这个机,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机还好装,无虚位。后期维护方便,大桨只能用500mm桨,520用不了。电机可以用890 1100 1600KⅤ6mm轴电 ...

我也有rjx520,大桨520mm的用原厂动力配置飞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rjx520,大桨520mm的用原厂动力配置飞没问题啊

我的大桨夹最大只能装桨根10mm的桨,520桨桨根12mm,没有用520桨塞过,不知行不行,其实应该用520桨升力更好。

网友D:
1:尾巴高頻振動!肉眼看不到的振動!(尾傳軸要同心)
2:尾巴有干涉!
3:尾航机球頭、尾拉杆L臂球頭、蟹爪順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尾巴高頻振動!肉眼看不到的振動!(尾傳軸要同心)
2:尾巴有干涉!
3:尾航机球頭、尾拉杆L臂球頭、蟹 ...

精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谢谢大神指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大桨夹最大只能装桨根10mm的桨,520桨桨根12mm,没有用520桨塞过,不知行不行,其实应该用520桨升力 ...

可以的,520是10mm厚,亚拓500的桨夹装个螺丝套管也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520是10mm厚,亚拓500的桨夹装个螺丝套管也能装上

谢谢你了,回头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首先检查机械问题,把尾轴拆下没弯,没问题,但发现尾轴不顺滑好像有有点粘手的感觉,哦,才换的新尾轴,可能有防锈的什么东西的,拿抹布使劲擦,擦着擦着发现尾轴变滑了,难怪,尾推不顺滑肯定会加重舵机负荷,能锁住尾巴已经很好了。然后发现尾巴飞时很硬,就试着把陀螺感度调低点,感觉又好些了。最后因为才换的陀螺仪,发现新陀螺仪貌似很敏感,就把原厂的3M薄垫胶换成普通的厚的,不知这有问题不。反正今天试飞两电下来,尾舵温度基本和斜盘舵机差不多,没有上次很热几乎到烫手,应该这样对了。

网友E(2017-11-01):
为啥不入XL520,说说两机优劣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入XL520,说说两机优劣和价格

xl520,空机2580 rjx520,空机不带桨1099,差别巨大,rjx520脆皮鸡,不能炸,上5200电池2600g。没有xl520,所以飞无法比较。

网友F:
rjx玩的人不多,设计有点老,颜值不够高,不过价格倒是不贵

网友:
最大行程是否憋舵 发热正常 烫手肯定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rjx玩的人不多,设计有点老,颜值不够高,不过价格倒是不贵

颜值不够高?你没有玩过这机吧?很漂亮的。我周围的人都说好看。。。

网友G:
陀螺是神经元,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陀螺是神经元,用着怎么样?

锁尾好,飞行感觉比K8稳,反正我还喜欢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首先检查机械问题,把尾轴拆下没弯,没问题,但发现尾轴不顺滑好像有有点 ...

都玩那么大机了,还会忽略这个问题,请问起步是什么机?告诉你个方法,用注射器给轴套喷酒精,反复推动滑套,用纸巾抹干净污垢,才会彻底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玩那么大机了,还会忽略这个问题,请问起步是什么机?告诉你个方法,用注射器给轴套喷酒精,反复推动滑 ...

谢谢指点,山赛450l起步,习惯买了配件直接上机,这样不成,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玩那么大机了,还会忽略这个问题,请问起步是什么机?告诉你个方法,用注射器给轴套喷酒精,反复推动滑 ...

直接喷wd-4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