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3 1104 1105 1106电机

楼主(2017-06-08):
这一系列电机怎么选,多少kv多大桨,要求是配套下来力效高,同等电池续航最长

网友A:
主流的电机试1104和1106吧,KV在5000-7000之间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电机试1104和1106吧,KV在5000-7000之间要好

4000KV   3s   2寸桨力量不够吗?(2、3、4、5叶效果是不是各不相同,哪种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0KV   3s   2寸桨力量不够吗?(2、3、4、5叶效果是不是各不相同,哪种最好)

也可以啊,肯定啊 桨叶越多,相同时间内产生的能效越高,但桨叶又会增加重量和电机的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啊,肯定啊 桨叶越多,相同时间内产生的能效越高,但桨叶又会增加重量和电机的负载吧。

桨叶增加的重量我感觉相对可以忽略,至于负载,本来也就是利用负载产生的升力嘛,大家都是上7500KV,我就想知道4000KV配2寸4叶3S拉力到底够不够,比起7500KV 2S哪个效率更好,强迫症,哈哈

网友:
我也在测试1106电机,KV4000   起飞重量160克  航时10分钟以上,难度有点大,毕竟力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