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入个3D机,没飞过3D的,算是入门不久

楼主(2017-06-08):
就玩过超级魔鬼,,能正常起降飞飞航线这样,请教一下大侠们,,是 30E还是15E的先练练手呢,,结合一下手上的设备(主要是电池),都是3S2200和2600的,,看了大虾们都用4S的,,,3S的能行吗?最好能推荐下电子设备,,看了店家15E的推荐2838KV935的马达,会不会太大啊,如果入15E的,那电池就得重新买起1300的了,,,30E的能不能用2200电池呢

网友A:
直接30cc还谈什么30e15e的

网友B:
50e可以两个2200的串成6s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30cc还谈什么30e15e的

油的麻烦,还是电的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e可以两个2200的串成6s飞

太大的飞机有压力,,,,

网友:
3s2200可以用来飞30e,就是不怎么暴力

楼主:
最后再请教一下,,15E的只有一种就是LASER260,,但30E的飞机, 有两种,一种是laser360,另一种是slICK360 ,,两种机器差了一倍价钱,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3D的期望,目标怎么样

网友C:
要把3D飞好的话,还是飞8mm板机好。

网友:
本人亲励,你应该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把3D飞好的话,还是飞8mm板机好。

赞同 还是从板机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把3D飞好的话,还是飞8mm板机好。

同意,2楼和3楼的同学太坏了

网友:
先飞板机吧

网友:
先飞板机吧 别上15e 或者30 e 了 就算上了过阵子还是会飞 板机推荐先飞8mmepp 或者5mm d 板的飞机   一点建议

网友:
FMS 3D 飞机 也可以呀,用3S2200的电。

网友:
15,30,50,这些机 基本上是 EPP或PP  空机重基本接近 ,所以其电子装备基本是这一套装置,其参数...什么电机,电调,桨,电池S数。。。。等都已固定了,并也被无数模友验证了的.
不要纠结什么了,就入手被大数多模友验证过的,市面上有的货(这样可以保修)就行了,这些机基本上都是 练习机,难免炸了修,修了炸。。。。。

15E 对应 3S电,有套很成熟的电装 , 同样 30 有 4S和 6S对应的电装,   50E就基本上是只有6S了 ........
不要人云你也云.   有人还用6S飞15E呢 。。。。。。

网友:
30e仓身的那种用3s2200还是可以的,要不就50e两块并。电池多的话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