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折纸台风航模

楼主(2017-06-08):
前几天看到吧里有位牛人自己折纸做的台风(貌似是河北老乡,希望他能看到给点建议),羡慕至极,晚上失眠都在想飞机的事,碰巧手上有几块KT板,便动了心思。这个是我第一次做折纸航模,之前也只飞过纸飞机和塞斯纳,现在边做边把过程发上来,有问题请老鸟轻拍,新手难免绕弯路,也欢迎高手提提意见,帮助我快点完成。
开始动工后发现做起来要比想象难得多,手上连基本的尺寸都没有,从零开始太难了。逛遍了网上,也没找到台风的航模图纸,最后在某论坛找到了一个台风的SolidWorks数模。参考这个开始了飞机制作。

楼主:
盯着数模发了一天的呆,想象各种可行性,最终确定了方案。先把数模缩放到自己需要的尺寸,手里有个2450的2212,40A电调推力能有700左右,先装上试试吧,弄好了再考虑涵道。这里我翼展定的780,长度1200.

楼主:
先搞定相对简单的机翼,将数模中的机翼拆出来,按照尺寸转换成2D图纸,通过镜像工具确定折叠之前的尺寸,这里的设计也是参考了论坛里那位老乡的。

考虑起落架位置,用碳片加强了下

考虑起落架位置,用碳片加强了下

粘好一边,先压上

粘好一边,先压上

两边都用重物压上,副翼位置用小夹子固定。

两边都用重物压上,副翼位置用小夹子固定。

楼主:
最难搞得其实是机身,因为没有任何参考,和买好了覆膜切割折叠比起来难得多。我自己的办法是把数模切割成数段,然后取截面,按照1:1比例先做好截面,然后再切割机身。

机身搞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机身搞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楼主:
现在只搞到这种程度,机身接缝也不太均匀,第一次弄,老鸟不要笑话,希望多给点建议。

网友:
慢慢折腾,等你

网友A:
翼展对于2212电机来说太大了,你这个做好肯定超1kg

网友:
我的台风机身是整体的 没有拼接

网友B:
外壳基本是机翼 机头 机身 机腹拼成的

网友:
牛,做好了得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基本是机翼 机头 机身 机腹拼成的

这个是首件,先看看能不能飞,回头再研究研究一体的机身。谢谢你的帖子哈,机翼就是参考你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对于2212电机来说太大了,你这个做好肯定超1kg

先做完看看,700g推力飞机重量1.2左右应该没问题,就不指望搞特技了,第一架能飞起来就烧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做完看看,700g推力飞机重量1.2左右应该没问题,就不指望搞特技了,第一架能飞起来就烧香了。

对于战斗机来说这个推重比略低,不好飞。

网友B:
我的首架验证机大约不到600的推力,能飞,但是起飞比较费劲,飞行中要注意速度,转弯要温柔,一旦能量损失过大需要立刻水平改平,压低机头,另外就是我第一架结构比较简单,你这个看着结构略显复杂,拼接部分过多重量不好控制。祝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首架验证机大约不到600的推力,能飞,但是起飞比较费劲,飞行中要注意速度,转弯要温柔,一旦能量损失 ...

哥们问下你的台风四号机翼展多大的?64涵道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问下你的台风四号机翼展多大的?64涵道什么牌子的?

咱俩的台风尺寸差不多 我用的fms11叶还是12叶的 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俩的台风尺寸差不多 我用的fms11叶还是12叶的 记不清了

我也准备尾推弄好了加个FMS的64涵道,但手上只有3S电,不知道3S版本的64好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准备尾推弄好了加个FMS的64涵道,但手上只有3S电,不知道3S版本的64好不好使。

我用的都是3s 好盈40安电调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都是3s 好盈40安电调 没问题的

这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