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锂电池可以用在飞机上吗??

楼主(2017-06-08):
新手问问,车用锂
电池
可以用在飞机上吗??
两者之间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可以用啊,如果不嫌重的话

网友B:
完全可以啊

网友C:
所有电池都可以用在飞机上,只要重量和放电能力满足要求

网友D:
看飞什么机啊,如果飞涵道估计车用电池放电c数不够

网友E:
你多大的飞机?车用一般比较大

网友F:
看放电能力。。。。。。

网友G:
只要有电就可以。

网友H:
可以。不过车用的都比较大,看飞什么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