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谁了解“晓”的遥控距离?

楼主(2017-06-08):
就是用手机(WIFI)控制和遥控器的遥控距离,分别是多少?考虑买单机版,还是全能版

网友:
买不到全套版

楼主:
现在买不到,不等于以后买不到,再等等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35m失控...

什么手机?

网友:
手机也就100m了  遥控器 比较远

网友:
建议买全能版,我的单机版要配齐全能版的配件,要多好几百元

网友B:
有遥控才好玩,昨天飞过,有遥控飞到150米高度就会偶尔丢图传信号,估计也只能飞到这个限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遥控才好玩,昨天飞过,有遥控飞到150米高度就会偶尔丢图传信号,估计也只能飞到这个限度了。

有遥控也才150m?这个好像有点短吧

网友D(2017-07-08):
飞不高的哦,我也是100多米就掉图传。拉距能到600米左右(60米高度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不高的哦,我也是100多米就掉图传。拉距能到600米左右(60米高度测得)

嗯嗯,我飞140米高度图传就开始卡顿、丢失现象,赶紧降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遥控也才150m?这个好像有点短吧

对于晓来说还行吧,晓毕竟定位是娱乐为主的机型!

网友:
遥控随便上500高,拉锯最远4K,youtube上有

网友E:
今天拉了一次距离,1950米失控返航。
当时在限飞区,高度只能12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拉了一次距离,1950米失控返航。
当时在限飞区,高度只能120米。

如果不在限飞区,能达到500米高吗,1KM远吗?很感兴趣

网友:
我纠正之前说的,飞行时一定要把天线对着。200的高度能飞1公里左右

网友:
飞到你看不到

网友:
又小又輕飛太高太遠不保險

网友(2017-08-22):
高度max450,距离max900,图传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