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M2/DSMX的遥控距离为什么只有25米,大侠快来指导

楼主(2017-06-08):
我和朋友共有2台刷了D固件短接过的D7E和Spektrum DX8分别控制以下2种接收,3个遥控器的空旷区域遥控距离都只有25m
这也太短了!求教!实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短接失败了

楼主:
但是Spektrum DX8新控也是25米,这让人难以解释。

网友A:
接收的问题。退回去换新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问题。退回去换新的啦。

图一就是换回来的。图二是新买的。本来我认为是接收问题,
但是每个接收都是买了2个,不能这么倒霉吧。现在真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A:
没准整批都是有问题的。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DSM2 DSMX 的卫星控制距离在地面100米内都是没有问题。我自己用DX9 做个地面测试过的。

楼主:
你说的可能也是有的。图二的用的人很少,没人反映问题也正常。
图一的用的人应该多不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
兄弟你能告诉我你用的是哪一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准整批都是有问题的。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DSM2 DSMX 的卫星控制距离在地面100米内都是没有问题。我自己 ...

我用的是图一接收,在130穿越机用低飞月3米高,实测200米没有问题,如果把控的天线竖起来(第一次是没注意遥控的天线是横着放的)能再远至少70m,所以感觉这个天线不错,还便宜。

网友:
对了,我用的是d10的控,改了4合一的高频头,用着感觉真的不错。

网友B:
同楼上,卫星100米没问题的

网友:
什么100米,正常1000米都没问题哈哈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提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