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这个shuriken 180pro有一起的吗

楼主(2017-06-08):
网上买了这款超简洁holybro的shuriken180pro
不同一般的穿越机外形,有玩同样型号的老司机吗
F3 飞控
40个频点图传
电机是2205-2750KV
30A/40A 电调
4寸桨
CCD相机

直接上图先睹为快

QQ截图20170608163750

QQ截图20170608163920

网友A:
這個是正X型機架嗎? PID好調?

楼主:
H型机架,PID目前用厂家提供的的,还不错,摸索中

网友B:
淘汰机型,楼主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正X型機架嗎? PID好調?

H型机架,PID目前用厂家提供的的,还不错,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汰机型,楼主穿越了

就喜欢这种简洁造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汰机型,楼主穿越了

飛得快就沒問題

网友:
上下两块板都是2mm的,容易坏。
总体重量偏大。
所以淘汰了。

网友(2018-11-13):
你好,刚入手这款,请问电池用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