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船帆盒子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7-06-08):
想做一个装桅杆和船帆的盒子,请大师们推荐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A:
楼主是要装多大的帆?跑多远的路? 不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装多大的帆?跑多远的路? 不同滴

8812的桅杆和帆,有1.7米长大概。开车带着城市周边跑跑

楼主:
KT板牢固程度是否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8812的桅杆和帆,有1.7米长大概。开车带着城市周边跑跑

有汽车的话,就用三夹板做一个吧

下面这种轻便的,口袋式的,每个帆一个口袋

网友:
过去航模队都是把船帆拆下然后卷起来装到一个圆筒里。

网友:
同楼主一样的问题。
顶一下。请老船长们多指点。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卷起来好,便于携带。

网友:
帆拆下卷起来的话,你还是要拆桅杆和驶风杆,到场地装起来,好麻烦的

网友:
碳纤维板做的帆盒,好强大

楼主:
谢谢版主耐心指点,打算用铝塑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