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遥控求助

楼主(2017-06-08):
有个玩具坦克,通电后,遥控失控,想改装,拆开后发现里面的线路太乱,想求助群里的大神,给个在线指导。

网友A:
这也叫复杂,指导就是潜水看帖子,宝上买配件,动手,失败,改进,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叫复杂,指导就是潜水看帖子,宝上买配件,动手,失败,改进,成功

那大神需要买什么配件,遥控接收机我有,看了看估计需要更换控制板,大神能不能推荐个控制板可以和futaba 的控匹配?

网友:
感觉像是恒龙的坦克,但是波箱又不对,比例多少,换成恒龙的坦克波箱,再买连两个无限320电调,插你的扶她吧接收机1,2通道,或者选择混控,炮塔旋转改舵机出电,要360度旋转就要换电滑环

网友:
就这些,多了就不值当了,毕竟你这个坦克底盘一般,改进潜力不大

网友(2017-08-18):
这喇叭 这线路板 应该就是永行了粗制乱造

网友:
低成本坦克基本上谈不上布线!

网友(2018-05-15):
求助永行遥控坦克40101A27M电路板接线图

网友:
我也是永行遥控坦克40101A27M电路板给个接线图

网友:
求助永行遥控坦克40101A27M电路板接线图

求助永行遥控坦克40101A27M电路板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神需要买什么配件,遥控接收机我有,看了看估计需要更换控制板,大神能不能推荐个控制板可以和futaba ...

上图遥控器和接收机

网友:
ft0690上图我要买遥控器和接收机

网友:
把板扔了换控重接吧,这板较劲太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