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有效测量小电直的螺距?

楼主(2017-06-08):
本人按450调鸡方式调试hcp100s,发现无法有效测量螺距。电子螺距尺对于100s来说太重夹上去就把十字盘连舵机压下来去了,手扶着又测不准……请教各位大神是如何有效测量的?

网友A:
手机下载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下载水平仪

谢谢大神,下载了多个水平仪app,发现《水平仪 LevelGage》最适合

网友B:
量角器就行了,桨折90度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角器就行了,桨折90度测量

谢谢大神,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沒有量角器,摺紙也可以。

网友:
用尺子量下长度与高度 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算,用尺子量  sin  cos

网友:
把浆对折起来,量角器一看就知道

网友C:
没有量角器的,用手机,你看下面两个图就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量角器的,用手机,你看下面两个图就懂

什么软件这么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这么牛逼?

手机自带图片编辑软件,旋转时候会出现刻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机自带图片编辑软件,旋转时候会出现刻度。。。。。

高大上!那也应该有名字吧,啥软件不能是绑定手机吧

网友:
google play里有这么一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那也应该有名字吧,啥软件不能是绑定手机吧

这个就是三星手机自带的简易图片编辑软件
1. 先拍下任意角度一个图片
===========================================

2 旋转图片,让其中一片桨叶平齐垂直刻度线

3保存图片,就得到这个有一个桨叶是垂直的角度的标准图片。。。(当然你也可以简化这一步,就是直接拍一张让其中一个桨叶是平行右边手机框的成品图片)
=====================

然后再编辑这个图片,旋转另外一边桨叶到平齐垂直刻度线。。。那么你会看见下面的动态角度停留在14度。。。

请注意,就是最后编辑这一张照片就可以看见需要的角度了。。。。

网友D(2017-10-31):
用量角器,再找一张硬纸板,把需要的度数在硬纸板上裁出来,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量角器,再找一张硬纸板,把需要的度数在硬纸板上裁出来,不用谢~

非常感谢

网友E:
螺距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距多少合适?

普通航线:0油门-2度,50油门4.5度,100油门1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