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向左自动绕圈,纠正的时候,请问推力线应该向左偏还是向右偏?

楼主(2017-06-09):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都没想出来。

网友A:
看力点位置,头拉就向右,背推就向左。

网友:
高端玩家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B:
跟推力线有关系?向左绕圈,向右微调点副翼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力点位置,头拉就向右,背推就向左。

嗯,我也觉得这个答案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推力线有关系?向左绕圈,向右微调点副翼不就行了?

有的时候,微调到头都没有啥用啊。

网友C:
首先关闭油门,如果偏就打微调或者调整舵量。加油门偏离按照沙发说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关闭油门,如果偏就打微调或者调整舵量。加油门偏离按照沙发说的解决

按照你的方法,发现确实不是推力线的问题。而是机体本身问题。现在电池放在右边,微调向右打到最大,才能勉强飞行。
但是机体也看不出来是哪里歪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力点位置,头拉就向右,背推就向左。

嗯,非常正确,我按照方法实验了一下,确实是有改善效果。推油后,歪斜明显减小了。

但是我错了,我开始以为是推力线,结果不是,根本原因是机体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