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問題、無法正常啟動馬達?

楼主(2017-06-09):
請教各位大大們,我的apm出現一個怪問題,問題是:apm飛控板與馬達、電變、gps整個都連結好了,軟體調參效正整個也都設定好了,馬達電變的油門效正也都效正過,接著開始上電池通電,結果馬達電變沒有完整的跑完程序,狀態是(只有前面的聲音ㄉㄡˇ ㄖㄨㄟ ㄇㄧ  …然後呢就沒有後面的結束音。)正常的是這樣(ㄉㄨㄡˇ ㄖㄨㄟ ㄇㄧ 畢畢畢       畢…… )沒有後面的(畢)結束音。
然後呢……自己先將飛控的USB 與電腦或者接行動電源或者只要是可以供電給飛控板上的USB 插孔供電,此時在插上主電池,結果就有正常的馬達開機音,也可正常解鎖並啟動馬達。但是把USB 拔掉,在插上電池,就又不行了,一樣就只有ㄉㄡˇ ㄖㄨㄟ ㄇㄧ 沒有後面的音,這樣的狀況就無法啟動馬達,但飛控確可以正常解鎖,馬達沒有完整的待機音。這…是什米原因呀……該試的交叉比對都試了,就是不給你正常,請問各位有解決的辦法嗎?

网友A:
电调没有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有校准吧

電調有效正過了,ㄧ樣不行,(文章理有說過)確定不是電調的問題,因有用交叉比對試過,拿其它的飛控試過是好的。

网友:
用那方式供电 ? 电调 BEC 及 电源模块供电 ?

网友:
楼主试试拔了所有电调,恢复出厂设置
断电,上电,插电调
之前有类似情况如此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