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采集卡求助!

楼主(2017-06-09):
如题,之前买了个视频采集卡按照那个"几十元把手机变FPV显示屏"的帖子做的,当时是直接用图穿一体机的信号,还可以出图像。前两天想做一个带图传接收机的采集卡,还是根据那个帖子买的东西和走线,但是奇怪的是死活出不来图像,网上资料我找遍了,还是不行,所以只能来坛子里请教下诸位做过这个的前辈,问题到底在哪里?(我是三星s7edge 看口袋fpv
说是支持otg的)

网友:
1.采集卡要支持AUX,外壳上直接写有的。
2.数据线要支持OTG,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5脚短接,建议直接买OTG线,6.9元包邮。
3.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图传接收,如果接收不需要从采集卡供电的话可以不接红线,要不然图传接收的电大于5V会烧掉采集卡。只接信号(图中黄线)和地线(USB口最上边还是最下边焊点忘记了)即可。
4.注意切换视频P/N制式。APP要给够权限,电击左下角那个数据线图标开始接收信号。
祝你成功

网友:
启用口袋FPV连接USB是指示灯亮吗?

网友:
指示灯不亮则是OTG方面有问题,亮则是视频输入有问题

网友A:
看你USB处是用两根排针连接的,这个需要OTG供电的两边的电源线去哪了我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USB处是用两根排针连接的,这个需要OTG供电的两边的电源线去哪了我没看到

是通电的,我把那个接口去掉了,直接接的otg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电的,我把那个接口去掉了,直接接的otg线

这在啊,那连接口袋FPV的时候采集卡的指示灯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在啊,那连接口袋FPV的时候采集卡的指示灯亮吗?

亮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着呀,

那就是你的视频输入有问题,仔细检查检查吧

网友A:
是常亮哦不是闪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常亮哦不是闪亮哦

常亮,输入端我也换了接受一体机,也不行,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亮,输入端我也换了接受一体机,也不行,很奇怪

仔细看看,肯定是哪里遗漏了什么

网友:
手机必须是高通CPU才能出图像的

网友B(2017-10-12):
问题解决没有,我跟你一样采集卡,图像有竖条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没有,我跟你一样采集卡,图像有竖条纹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