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A无刷电调

楼主(2017-06-09):
2212外转子无刷电机1000KV配20A电调行吗?
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用2s锂电,上1047桨没问题的。但是要用品牌电调,例如好盈。劣质的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s锂电,上1047桨没问题的。但是要用品牌电调,例如好盈。劣质的不推荐。

3s电池行吗

网友:
        飞机在600左右克,3s电池,用9050桨没问题

网友:
换9寸桨没问题。

网友:
本人认为得用30A电调

网友:
40稳妥30勉强20必死尤其是夏天

网友B:
朗宇2122 KV980配9047桨,好盈20A电调3S供电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2122 KV980配9047桨,好盈20A电调3S供电  没问题

1047桨怎么样

网友B:
不是常时间满油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常时间满油门应该没问题

谢谢,学习了

网友:
3s电池用9寸桨。

楼主:
3s1047桨可以吗·

网友:
怕电调过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