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做的橡筋动力不爬升,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09):
我是新进入航模辅导的 ,以前没搞过,做了两架橡筋动力飞机模型,只能在3米多高的地方滑行,没有爬升动作,请教大家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做的还能滑行,我做的只能反扭炸鸡。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听课的时候没仔细听,好在笔记记得还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还能滑行,我做的只能反扭炸鸡。

我已经做了好几架了,前几架都折戟沉沙,慢慢来,一边做,一边试飞,一遍找问题,再修改,这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往复循环的过程。这不也就是乐趣所在嘛?

网友:
上照片 字数字数

楼主:
照片没拍,周一拍过来您给看看。

网友B:
如果在3米高的地方飞行时机翼一直向一侧倾斜了,可以把方向舵向倾斜的反方向打一些,或者把倾斜一侧的机翼弧度再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3米高的地方飞行时机翼一直向一侧倾斜了,可以把方向舵向倾斜的反方向打一些,或者把倾斜一侧的机翼 ...

感谢您的指导,希望今后能够多多帮助我。谢谢您。

网友:
楼主和诸位模友大家好!希望能和你们交流橡皮筋动力模型飞机爬升的经验和教训。
简要说说我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的
经验,我认为:模型像爬升的快,应该达到以下几点,
1.一模型的中心和重心要调整到位。在挂皮筋松弛的状态下,重心机翼下方,距离机翼后缘1/3或1/2处;示试飞情况修正。
2.模型螺旋桨必须转动灵活,切不抖动;否则影响模型飞行状态。
3.橡皮筋动力强劲,且释放时间不少于20秒以下;要注意机身别出现严重下弯。如果机身下弯或变形要进行加强机身强度。
4.机翼要调出适度好扭,根据盘旋方向确定。这样利于模型盘旋爬升。至于盘旋半径需要试验确定。
5.模型的出手角度和方向对每一架飞机是确定了的,不可随意改变。否则连飞起来都不可能。
飞行选择在风力2-3级的情况下进行,模型爬升40-60米,飞行20秒以上是没有问题的。风大极易飞丢模型。
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谢谢!

网友:
楼主模友你好!希望能和你交流橡皮筋动力模型飞机爬升的经验和教训。
简要说说我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的
经验,我认为:模型像爬升的快,应该达到以下几点,
1.一模型的中心和重心要调整到位。在挂皮筋松弛的状态下,重心机翼下方,距离机翼后缘1/3或1/2处;示试飞情况修正。
2.模型螺旋桨必须转动灵活,切不抖动;否则影响模型飞行状态。
3.橡皮筋动力强劲,且释放时间不少于20秒以下;要注意机身别出现严重下弯。如果机身下弯或变形要进行加强机身强度。
4.机翼要调出适度好扭,根据盘旋方向确定。这样利于模型盘旋爬升。至于盘旋半径需要试验确定。
5.模型的出手角度和方向对每一架飞机是确定了的,不可随意改变。否则连飞起来都不可能。
飞行选择在风力2-3级的情况下进行,模型爬升40-60米,飞行20秒以上是没有问题的。风大极易飞丢模型。
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听课的时候没仔细听,好在笔记记得还完整。

既然解决了,说一下结果吗,叫别人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