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如果没有上反角,那么发生左右不稳定的时候,是不是没法纠正?

楼主(2017-06-09):
鉴于其没有副翼,那么水平尾翼管上升,垂尾管左右拐弯,那么水平滚转的时候,是不是必然炸鸡啊?

还有差速机是不是也是这个软肋?

网友:
操纵有副翼,方向舵,升降舵和油门。飞机向一侧倾倒之后,需要向反方向打副翼直到飞机平飞。
具有上反角的飞机可以自行改平,不具有上反角的飞机必须手动打副翼改平

网友:
差速机据我所知属玩具,以前我也玩

网友A:
上反角可以增加横侧安定,也就是飞机如果侧倾斜会自动恢复水平。只有方向舵转弯飞机横倾角会越来越大,需要用副翼修正,不然会最后螺旋。如果没有副翼那就要靠上反角的天然稳定性来恢复平衡了。就是这样经典,古老的原理。航空模型调整原理一书中有详细讲述。还有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反角可以增加横侧安定,也就是飞机如果侧倾斜会自动恢复水平。只有方向舵转弯飞机横倾角会越来越大,需要 ...

如果没有副翼,只有方向舵,升降舵,那么就一定要机翼带上反角。

反之,在没有副翼的情况下,不带上反角的飞机是不可能正常飞行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飞机。大哥,这个说法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副翼,只有方向舵,升降舵,那么就一定要机翼带上反角。

反之,在没有副翼的情况下,不带上反 ...

当然,没有上反角,没有方向舵,只有副翼和升降,也能飞。

网友B:
没有副翼你怎么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副翼你怎么滚?

好像飘飘机之类的无副翼的机不能做横滚动作吧?飘飘机一旦其上反角机翼不能平衡其姿态,那么就直接进入螺旋状态了吧?
一些差速机也是如此,发生意外的水平横向失去平衡,并且超出了其平衡能力,立刻陷入螺旋,然后炸鸡,我看过一个差速的玩具,就这样炸鸡在我眼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副翼,只有方向舵,升降舵,那么就一定要机翼带上反角。

反之,在没有副翼的情况下,不带上反 ...

副翼就像人的两只脚,一高一低,踩到沟里,立马失衡,副翼比方向舵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副翼,只有方向舵,升降舵,那么就一定要机翼带上反角。

反之,在没有副翼的情况下,不带上反 ...

如果只有三通道。建议副翼~升降舵~油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副翼,只有方向舵,升降舵,那么就一定要机翼带上反角。

反之,在没有副翼的情况下,不带上反 ...

说法不对,飞过3D飞机吗?去飞飞机有副翼也不要用,左右大垂尾看看飞机什么变化!垂尾够大,打垂尾可以修正飞机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法不对,飞过3D飞机吗?去飞飞机有副翼也不要用,左右大垂尾看看飞机什么变化!垂尾够大,打垂尾可以修 ...

真的用垂尾可以修正水平姿态,纠正滚转趋势啊。大哥,我没飞过F3P。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用垂尾可以修正水平姿态,纠正滚转趋势啊。大哥,我没飞过F3P。

你去飞3D,不要打副翼,去用垂尾,看看飞机变化,你就懂了。说再多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飞3D,不要打副翼,去用垂尾,看看飞机变化,你就懂了。说再多也没有用

哦。原来如此,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了啊。

3D飞机机身也是机翼,垂尾也是升降舵。拉力足够,想螺旋也难。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A:
上反角可以增加横侧安定,也就是飞机如果侧倾斜会自动恢复水平。只有方向舵转弯飞机横倾角会越来越大,需要 ...

学习了,谢啦